stm32滴答时钟SYStick的优先级设定方法详解

楼主(2015-06-14):
SYStick优先级设置的点点
本文档为个人编制,BUG难免  与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STV3.50固件为对象,:
1.     滴答寄存器的定义和地址分配在内核.H文件中如下
typedef struct
{
  __IO uint32_t CTRL;                         /*!< Offset: 0x00  SysTick Control and Statu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LOAD;                         /*!< Offset: 0x04  SysTick Reload Valu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VAL;                          /*!< Offset: 0x08  SysTick Current Value Register     */
  __I  uint32_t CALIB;                        /*!< Offset: 0x0C  SysTick Calibration Register      */
} SysTick_Type;
#define SysTick             ((SysTick_Type *)       SysTick_BASE)
定义结构指针SYSTICK,并赋值为物理存储器首地址0xE000E010,由于结构是顺序的所以可以用结构指针来访问寄存器。
因为滴答事件是内核的异常所以还要牵扯到另一个寄存器SCB寄存器(系统控制块)
typedef struct
{
__I  uint32_t CPUID;        /*!< Offset: 0x00  CPU ID Bas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ICSR;       /*!< Offset: 0x04  Interrupt Control Stat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VTOR;     /*!< Offset: 0x08  Vector Table Offset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AIRCR;    /*!< Offset: 0x0C  Application Interrupt / Reset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SCR;    /*!< Offset: 0x10  System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CR;     /*!< Offset: 0x14  Configuration Control Register                        */
  __IO uint8_t  SHP[12];    /*!< Offset: 0x18  System Handlers Priority Registers (4-7, 8-11, 12-15) */
  __IO uint32_t SHCSR;  /*!< Offset: 0x24  System Handler Control and State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CFSR;  /*!< Offset: 0x28  Configurable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HFSR;   /*!< Offset: 0x2C  Hard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DFSR;   /*!< Offset: 0x30  Debug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MMFAR; /*!< Offset: 0x34  Mem Manage Addres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BFAR; /*!< Offset: 0x38  Bus Fault Address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AFSR; /*!< Offset: 0x3C  Auxiliary Fault Status Register                        */
  __I  uint32_t PFR[2]; /*!< Offset: 0x40  Processor Feature Register                           */
  __I  uint32_t DFR;  /*!< Offset: 0x48  Debug Feature Register                              */
  __I  uint32_t ADR; /*!< Offset: 0x4C  Auxiliary Feature Register                            */
  __I  uint32_t MMFR[4]; /*!< Offset: 0x50  Memory Model Feature Register                    */
  __I  uint32_t ISAR[5]; /*!< Offset: 0x60  ISA Feature Register                                  */
} SCB_Type;
这里面寄存器很多,在这里大部分我们不用去管,有一个数组SHP[12],一定要看清他是8位数组啊!这个数组是很重要的,他是用来设置内核异常的优先级别,并不是想的在NVIC里设置,那个是大于15号中断的优先组别,换句话就是外部中断什么看门狗,定时器,串口啥的,外设的中断优先级设置在NVICIP数组中,而小于这个的都是内部异常,他不归NVIC管制,他受谁管呢?就是这个SHP[12],滴答属于内核的异常所以他要用SHP[12]来设置,和内核手册中讲到的那三个(SHRP1-SHRP3)32位寄存器一一对应,算下来正好有12个字节,最后一个字节就是我要的SYStick的优先级设置,他只用了他的高四位,而第四位保留,所以他的范围是0-15之间的任意数!!
2.系统设置函数: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__NVIC_PRIO_BITS) - 1);
这就是固件库里对SYSTICK的优先级设置,,后面参数,这里的__NVIC_PRIO_BITS=4,变形=1《《4-1=0xf;第一个参数是表明这是对滴答进行设置,SysTick_IRQn=-1,看实体: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int32_t priority)
if(IRQn < 0) {
    SCB->SHP[((uint32_t)(IRQn) & 0xF)-4]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 set Priority for Cortex-M3 System Interrupts */
  else {
NVIC->IP[(uint32_t)(IRQn)] =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    }
这里有个IF,就是这个IF来判别是内核异常还是外部异常的优先级,如果是内核异常那么由SCB解决,如果不是那么有NVIC解决。显然这个是由SCB解决的。
SHP[((uint32_t)(IRQn) & 0xF)-4]变换=SHP[f-4]=SHP[11],那么这个SHP[11]就是设置滴答的优先级!他的优先级是多少?
((priority << (8 - __NVIC_PRIO_BITS)) & 0xff);=priority<<4=(f<<4)=0xf0;
显然这就是他的优先级是15!!!!!!!!!!!!!!!
有了优先级就了解滴答了,即使没有固件库函数依然可以设置看看自己设置的函数:
void mysystickint()
{
SysTick->LOAD=71999;//加载值=1ms
SCB->SHP[11]=15;//设置SYSTICK的优先级为15,注意SYSTICK属于系统异常,所以他的优先级在SCB里设置。
SysTick->CTRL=7;//开启中断,开启定时器,时钟设置为HCLK=72mhz
}这是中断模式,另外也可以选择查询模式,只是占CPU时间,查询模式下根本不用设置什么优先级!他只要开开滴答,查询标志位即可!
哈哈,,直接去操作寄存器,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好处是速度快,缺点是不直观!我认为还是直接操作寄存器好,一来是符合我以前的逻辑,另一方面不受固件库的限制!即使没有固件库一样可以设置!所以底层的东西要努力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