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懂这个带计时功能的简单计算器电阻各个器件的功能吗

楼主(2015-06-14):
这是图片,简单讲解一下液晶屏上abcdefg dp,123456 这是什么意思,U1的作用,电路的作用

网友A:
这是6个数码管,123456是位选,ab到dp是段码,是一个动态的单lo口的

网友B:
ABCDEFG DP  是段选,就是让数码管显示什么样的数字,由 ABCDEFG DP决定;
123456  刚好对应的是这个数码管有6个位,最多可以显示6个数字,123456这6根线,决定着这6个数码管,什么时候亮,什么时候灭

网友C:
ABCDEFG DP  是段选

123456 位选

网友D(2015-08-12):
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E:
这是个6位数码管,123456是位选择,a~dp是段码,U1是数码管的驱动芯片

网友F(2016-11-20):
引用 网友A:
这是6个数码管,123456是位选,ab到dp是段码,是一个动态的单lo口的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网友G:
6个数码管,位选段码分别驱动,有许多实例,供你参考。

网友G:
实例57  74LS139选通4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58  74LS138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60  8255A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63  8155扩展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64  MAX7221控制8位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有这个的源程序吗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5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