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99秒表,出了谢问题,求解!

楼主:
两个键,button控制开始暂停,button2将 计时归零。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段位码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bit button=0;//开始暂停按键标志
bit button2=0;//计时归零按键标志
bit sacnkey=0;//键盘扫描标志位
uint nsec=0;//计数秒的单位时间
uchar sec=0;//秒位
uchar tsec=0;//十位秒
uchar nscan=0;//计数扫描键盘的单位时间
void delay()
{
        uchar i,j;
        for(i=0;i<100;i++)for(j=0;j<100;j++);
}
void scan()
{
        P3=0xff;
        if(P3_0==0)
        {
                delay();
                if(P3_0==0)
                        button=!button;//改变按键标志位
        }
        if(P3_1==0)
        {
                delay();
                if(P3_1==0)
                        button2=1;//改变按键标志位
        }
}
void display()
{
        P0=table[sec];//P0显示秒
//        delay();//延时
        P1=table[tsec];//P1显示十秒位
//        delay();
}
void time1()interrupt 3
{
        TL1=0XB0;
        TH1=0X3C;//定时50ms
        nsec++;
        if(nsec==20)
        {
                nsec=0;
                sec++;
                if(sec==10)
                {
                        sec=0;
                        tsec++;
                        if(tsec==6)
                                tsec=0;
                }
        }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L0=0X18;
        TH0=0XFC;
        nscan++;
        if(nscan==10)
        {
                scan();
        }
}

void main()
{
        TMOD=0x11;//,T1工作方式1,T0工作方式1
        TL0=0X18;
        TH0=0XFC;//T0工作方式1设置初值
        TL1=0XB0;
        TH1=0X3C;//定时50ms
        EA=1;
        ET0=1;
        ET1=1;
        TR0=1;//开中断
        while(1)
        {
                if(button==1)
                        TR1=1;
                else
                        TR1=0;
                if(button2==1)
                {
                        TR1=0;
                        sec=0;
                        tsec=0;
                }
                display();
        }
}

网友A(2015-06-14):
主要问题是1)按键不灵敏,有时有效有时无效,闭合时间长有效率高;2)按下button2键以后button1键会失效

网友A:
proteus仿真图

网友A:
问题2已经解决,求助问题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2已经解决,求助问题1

问题二是什么问题丫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延时时间太长!有30多毫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二是什么问题丫

按键不灵,有时有效有时无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的延时时间太长!有30多毫秒了

貌似不是,改小了那个问题还在

网友D:
你问题是按键扫描出了问题。我帮你修改了按键扫描

char falg = 0;//定义一个标识

void scan()
{
        P3=0xff;
        if(P3_0==0)
        {
                delay();
                if(P3_0==0)
                {
                  if(0==falg)
                  {
                    falg = 1;
                    button=!button;//改变按键标志位
                  }
                }
        }
        else
        {
                falg = 0;
        }

        if(P3_1==0)
        {
                delay();
                if(P3_1==0)
                {
                    button2=1;//改变按键标志位
                }
        }
}

网友E:
定时器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F:
延时时间过于长吧

网友G:
在p3=0xff后面再加一个delay,这样就搞定了

网友G:
另外显示与按键最好交替工作,按你之前的代码,肯定是显示状态下按键失灵,扫描运行时按键有效。而且,估计不好使的时候多。结论:改成交替工作

网友H:
void main() {         TMOD=0x11;//,T1工作方式1,T0工作方式1         TL0=0X18;         TH0=0XFC;//T0工作方式1设置初值         TL1=0XB0;         TH1=0X3C;//定时50ms         EA=1;         ET0=1;         ET1=1;         TR0=1;//开中断         while(1)         {                          if(button==1)                         TR1=1;                 else                         TR1=0;                 if(button2==1)                 {                         TR1=0;                         sec=0;                         tsec=0;                 }                 display();         } }

网友H:
按键扫描应该放在主函数里面,可以放在display();后面

网友I:
程序不对

网友J:
检查下按键扫描

网友K:
把问题直接说一下吧

网友L:
好高端,新人学写下!

网友M(2015-07-16):
初学者学习这种Delay的按键检测
可以用状态机或者宋老师的按键方法

网友N:
应该是你按键的时候程序没有跑到这一步,建议用计时器来定时,用中断程序来检测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