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双面电路板打印设置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6-14):
底层和顶层都需要设置成镜像么?

网友A:
只要底层设置成镜像就可以了

网友B:
什么是镜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底层设置成镜像就可以了

谢谢,思考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

网友C:
我更喜欢顶层镜像(在制作腐蚀板的时候)

网友D(2015-09-10):
我一般都是顶层设置镜像,底层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