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单片机超温报警?

楼主(2015-06-14):
DS18B20的初始化,读字节,写字节已省略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
{
uchar a=0,b=0;
unsigned int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表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time_delay();  //延时10ms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WriteOneChar(0xbf);   //读取温度
a=ReadOneChar();  //  低位
b=ReadOneChar();  //   高位
b<<=8;
t=a+b;
t=t*0.0625*10+0.5;
return(t);
}
问题:我想让DS18B20读到的温度当超过80时进行报警,那我该如何设置这个判断条件?
为什么我这样不对:
void Alarm(void)
{
unsigned int temp,;
  temp=ReadTemperature();
if(temp>80)
{
   Alarm_LED=0;
  Alarm=0;
}
}为什么我自proteus上我把温度调在80以下还是执行了报警

网友A:
读出的温度值用uchar能够储存,但左移八位后就不能了,此时b = 0,所以t的值就是a的值。

网友B:
温度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的温度值用uchar能够储存,但左移八位后就不能了,此时b = 0,所以t的值就是a的值。

嗯,后来我修改了,uint b=0,已经能实现读取到  的温度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后来我修改了,uint b=0,已经能实现读取到  的温度了

恭喜恭喜!就是有交流才有提高!!!

网友D:
DS18B20 刚上电读取数值是85

网友E:
单片机自身报警还是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