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秒表程序,最小精度0.001秒,最多999.999秒,6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5-06-14):
要求用单片机设计一个秒表程序,用6位数码管显示,最小精度0.001秒,最多999.999秒,有2个按键控制,一个是启动停止按键,一个是清零按键。用汇编

网友A:
这东西还是自己写吧!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写出来。你还要用汇编写就更没有愿意了

网友B:
确实是几分钟的事情,有个1毫秒中断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几分钟的事情,有个1毫秒中断就行

如果是125微妙中断更好,可以加蜂鸣器了

网友C:
高手真多!看来以后还得继续加强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