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中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5-06-15):
我做的是51单片机的课程设计,题目是电子琴,请问在Proteus中可以发出乐音吗?需要什么元件发乐音?

网友A:
网上有现成的,可以百度 下,用蜂鸣器发出音乐

网友B:
在proteus仿真环境下,调入喇叭或蜂鸣器,利用电脑的发声设备,就可以发出受你控制的声音,不需要另接焊接硬件电路,好有意思得

网友B:
不需搞硬件,在protuse环境下,利用电脑发声器件可以发声的。但是这时protuse的按键好像钝的很,你用它弹琴,可能牛能感点兴趣?也不见得。你可以向mcu灌个歌曲试一下

网友C(2015-07-16):
蜂鸣器就行,通过电脑的喇叭发音。

网友D:
蜂鸣器buzzer
或者是发声器sounder都是可以的。

可以通过更改频率来改变发出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