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接受字符串

楼主(2015-06-15):
最近在做智能小车,正在做蓝牙遥控,从网上下载了一个别人做的蓝牙小车遥控,我用hc-60蓝牙模块也成功实现了数据的传输,用电脑的串口调试助手读出当我按下前进键时,串口助手接受到ONAONF字符串,于是我给单片机写了一个读取串口的程序,在主程序中用switch语句进行判断,但是编译不成功,后来发现可能是case后面不可以写字符串,只能写字符,虽然可以找到其他的遥控软件让接受的只是单个字符,但是我还是想知道像我遇到的这种判断接受的是字符串的该怎么写程序

网友A:
不用大的switch,写一个处理函数,把里面的字符一个一个解析,分别swi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大的switch,写一个处理函数,把里面的字符一个一个解析,分别switch

不太明白,具体该怎么写呢?

网友B:
大神,膜拜,,,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具体该怎么写呢?

字符串本身就是一个数组,把数组内容按顺序解析

网友C:
用指针 指向数组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