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51单片机485串口控制

楼主(2015-06-16):
想做一个使用51单片机为主控核心,通过485串口通信控制20个左右的1路串口控制继电器,不知能否可以

楼主:
求大神指点,这样是否行得通。

网友A:
可以的呀,从你那图上的模块可以看出可以设置32个地址的,把每个模块的地址设置好,然后发命令即可,但是可能单片机那边要加485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呀,从你那图上的模块可以看出可以设置32个地址的,把每个模块的地址设置好,然后发命令即可,但是可 ...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