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在运转时超温的问题

楼主(2015-06-16):
这是我的主程序段,当我把电机运转和温控这两个分开在工程时可以完全得到想要的,但是在我把这两个结合时就完全不能实现,为什么当我进行仿真时电机只转一个角度就直接超温停止了,可我的DS18B20都没有达到温度上限值?
void main()
{
uchar i,j,n;
TMOD|=0x01;//定时器设置
TH0=0xef;//装初始值
TL0=0xf0;
EA=1;// 开总中断
ET0=1;//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开定时器0中断
RRR=25;         //设置每步延时250ms
check=0;
stop_turing=0;
while(1)
{
    if(m_switch==0)     //总开关
{
  if(P1!=0xff||P3_0!=1)  //判断是否有步数按下
  {
   step();       //判断步数
   rotation();      //判断正逆转,
   if(flg==0)     //电机运转时有正逆转的指示灯指示
   {
    F_led=0;     //正转灯
   }
   else
   {
    R_led=0;   //逆转灯
   }
   P0=0x0c;      //给电机打开起始位BA,如果在三相单三中则改为P0=0x06;
   for(j=0;j<num;j++)
   {
    if(stop_turing==1)
    {
     break;
    }
    for(i=0;i<=3;i++) //给P0口输出转动,如果在三相单三中则改为for(i=0;i<=2;i++)
       {
        P0=output[flg][i];
     for(n=0;n<RRR;n++)   //延时
     {
      delay(10);
     }
     if(check==1)  //检查温度标示由定时器给出
     {
      handle_Temperature();// 处理温度:如果超温则stop_turing==1,同时报警响和红灯亮
     }
     if(stop_turing==1)
     {
      break;
     }
       }
   }
   F_led=1;     //关灯
   R_led=1;
   P0=0x0f;    //给P0口复位
  }
}
  }
}

楼主:
我觉得我这个温度检测放的位置不对,因为当步进电机每转一个角度时还要判断是否要去检测温度,这是不是会导致我的电机每个步的输出延时不一致?那大神们是如何在电机工作时检测温度的呢?

楼主:
今天我不断自己摸索已经初步实现了电机转动时测温判断是否报警和停转,但问题来了,在仿真时当我按下总开关键单片机就会自动先行报警+停转(可报警+停转的if条件根本不满足),,但当我再次按下总开关键时就会正常运转+测温(当我调温高过限定值时才报警+停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