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51单片机实现“8*8点阵,简单汉字流水灯”设计 怎么由静态转为动态

楼主(2015-06-16):
汉字流水灯显示,简单的汉字就可以了。
我下面一段程序,我编译下载后,单片机运行,8*8点阵是乱的。为什么?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_cross[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uchar    R_cross[10][8]={
          {0x00,0x42,0x46,0x4a,0x52,0x62,0x42,0x00},//"Z"
          {0x00,0x40,0x40,0x7e,0x40,0x40,0x00,0x00},//"T"
          {0x7e,0x20,0x10,0x08,0x10,0x20,0x7e,0x00},//"M"
          {0x00,0x42,0x42,0x7e,0x42,0x42,0x00,0x00},//"I"
          {0x30,0x48,0x44,0x32,0x44,0x48,0x30,0x00},//"LOVE"
          {0x00,0x80,0x40,0x3e,0x40,0x80,0x00,0x00}, //"Y"
          {0x30,0x28,0x14,0x38,0x38,0x14,0x28,0x30},//"LOVE,LOVE"
          {0x00,0x80,0x40,0x3e,0x40,0x80,0x00,0x00}, //"Y"
          {0x00,0x20,0x20,0x1e,0x10,0x20,0x20,0x00}, //"R"
          {0x00,0x7e,0x42,0x42,0x42,0x24,0x18,0x00}  //"D"
     };
uchar offset;
uchar n;

void Delayms(uchar mt)
{
uchar t;
for(mt;mt>0;mt--)
  for(t=110;t>0;t--);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uchar *p;
n=0;
TMOD=0x01;
TH0=0xfc;
TL0=0x18;
ET0=1;
EA=1;
TR0=1;

p=&R_cross[0][0];
while(1)
{

    for(i=0;i<8;i++)
    {
  Delayms(10000);
     P0=*(p+offset);
  P2=C_cross;
   p++;
   if(p>&R_cross[0][7])
         p=&R_cross[0][0];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using 3
{
  TF0=0;
TH0=0xfc;
TL0=0xe18;
if(n<200)
{
    n++;
}
else
{
     n=0;
  offset+=1;
  if(offset>72)
  offset=0;
}
}

我后来找了单片机附赠的静态显示程序,这个可以调试成功,显示一个心形
/*copyright 2007,ShangHai  HaoTun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Ltd
*
*This sample is used for 7-seg led dynamic display .
*
*write by Shifang 2007-4-23
*
*V1.1
*/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nst dofly[]={0x00,0x6C,0x92,0x82,0x44,0x28,0x10,0x00};// 心的形状
unsigned char code seg[]={0x7f,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fe};//分别对应相应的段亮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
{
while(--cnt);
}
///////////////////////////////////////////////////////
main()
{
unsigned char i;

while(1)
      {

       P0=dofly;//取显示数据
           P2=seg;  //取段码
           delay(200); //扫描间隙延时
           i++;
           if(8==i)
             i=0;
      }
}

这二者间,我还是搞不懂,怎么由静态转为动态,求大神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