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到MSP430,不知道怎么选型

楼主(2015-06-16):
新手,刚接触到MSP430,不知道是买MSP430F149,还是买MSP430F5529的开发板或核心板?

网友A(2015-07-17):
新手不要偏向高大上, 最基本的就是149啦,最适合初学者

网友B:
选149吧,资源多,开发板也多,很容易上手,你要是选了个不常用的,代码有点问题都不好查

网友C(2015-10-09):
新手还是选149吧,比较容易学习,我一开始的时候也是选的149

网友D:
从低到高,慢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