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资料多机串口通信程序下载

楼主(2015-06-17):
单片机资料多机串口通信

单片机

网友A:
#include <reg52.h>
#include"delay.h"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flag;
sbit led_open=P2^3;
void initiate_RS232(void);
sbit s1=P3^4;
sbit s2=P3^5;
unsigned short int data sta;
unsigned short int data count;
uchar smg[]={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unsigned char code smg_we[]={0xef,0xdf,0xbf,0x7f};
//unsigned short int data second;
void main()
{
        //led_open=0;

        initiate_RS232();
        while(1)
    {
                if(sta==1)        //按键1,发送
                {
                        //sta1=0;
                        ES=0;
                        SBUF=1;         //发送
                        while(!TI);        //软件清零
                        TI=0;
                        ES=1;
                }
                if(sta==2)           //
                {
                        //sta2=0;
                        ES=0;
                        SBUF=2;
                        while(!TI);        //软件清零
                        TI=0;
                        ES=1;
                }
          }

}
void time0_isp(void)  interrupt  1       //t0,周期1ms
  {
      static   char  data  i=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3];
      TL0=TL0+0X18;
      TH0=0XFC;

      key[2]=key[1];
      key[1]=key[0];

          if (s1==0)  key[0]=1; else key[0]=0;
          if (s2==0)  key[0]=key[0]+2;

                                           //读出当前值,如何读,跟具体电路有关

          if((key[0]==key[1])&&(key[0]==key[2]) )
              sta=key[0];

        switch(i)
        {
               case 0:   P0=smg[count%10];   P2=0xef;  i=1;break;                                           //个位
                case 1:   P0=smg[count%100/10]; P2=0xdf;  i=2;break;                                   //十位
                case 2:   P0=smg[count%1000/100];P2=0xbf;i=3;break;                               //百位
                case 3:   P0=smg[count/1000];P2=0x7f;i=0;break;
        }
}
void initiate_RS232(void)  //串口初始化
{
         TH1=0xfd;
         TL1=0xfd;

         TL0=0X18;
     TH0=0XFC;

         TMOD=0x21;
         TR1=1;//开定时器
         TR0=0;

         ET0=1;//开t0中断

         SM0=0;        //
         SM1=1;//方式1,10位异步收发器(8 位数据)
         SM2=0;//SM2=0时,均可使收到的数据进SBUF,并激活RI,在中断服务中将数据从SBUF读走

         REN=1;//允许串口接收
         EA=1;
         ES=1;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if(RI==1)         //接收完毕
        {
                count=SBUF*256;           //先  接收 高位

                RI=0;                          //清0

                   while(RI==0);         //等待

                   RI=0;                //清0
                count=count+SBUF;        //
        }
        if(TI==1)                  //发送完毕
        {
                TI=0;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