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脑手机重启后时间依然能精准无误

楼主(2015-06-17):
你是否留意过手机关机后再开机时间依然是准确的,你是否留意过电脑每次重新开关机电脑时间也能那么精确?其实这些功能都是靠晶振实现的。

在计算机里面,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时钟:一种是将时钟连接到电源线上,由于电源(110V或220V)是有频率的(50Hz或60Hz),因此会产生周期性的时钟中断;另一种被称为可编程时钟,它由三个部件组成。后一种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做详细说明。组成可编程时钟的三个部件是:晶体振荡器(以下简称晶振)、计数器和存储寄存器。
晶振是把一块石英晶体适当地切割并且安装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要产生非常精确的周期性信号,它的选材是关键。一个晶振的典型频率是几百兆赫兹,具体值与所选的晶体有关。其作用在于产生原始的时钟频率,这个频率经过频率发生器的倍频或分频后就成了电脑中各种不同的总线频率。计数器的主要作用是计数,就是当晶振产生的脉冲到达时,它将原先的值递减。存储寄存器主要用于存储计数器的当前值,在必要的时候又将这个值复制到计数器中去。

当然,为了防止计算机的电源被切断时丢失当前的时间,大多数计算器具有一个由电池供电的备份时钟,与此同时晶振通过电池的供电也在工作。这就是之所以我们的计算机在重新开机的时候也能依然显示正确的时间值。

网友A:
很不错的知识!

网友B:
如果不联网的话,时间长了,那个时间偏差会很大的,一般手机或电脑都会自动联网更新时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