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KEIL 51 和KEIL ARM 不能同时装在电脑上

楼主(2015-06-17):
我装了51的 然后装ARM 的,结果之后打开51的都是ARM的KEIL   。。。。怎么办,你们有遇到过吗?
求解答!谢谢

网友A:
可以先试一下安装ARM的,然后安装51的

网友B:
可以的 百度下 C51  MDK “兼容”

网友C:
可以同时装两个,但不能再同一文件夹里,并且c51的安装包跟ARM的安装包是不一样的

网友D:
打开方法不对!不能直接双击文件打开,要先打开你想用的软件,再在软件中打开相应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