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5-06-17):
请问一下,用430做与关红外传感器有关 的实物是不是都必须要用串口吗?

网友A:
不一定吧 ,你想做什么?

网友B(2015-07-17):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MSP430F1系列, 2系列,3,4,5系列的都有标准的库, 拷过来根据你的接口稍作修改就可以用, 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当然你可以在subroutine 当中加你自己的code.

网友C:
串口一般是与上位机或者其他开发板通信用的,如果你做的东西不需要通信,比如你就做个红外遥控,就没必要做串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