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z的单片机开发板请问lcd和p0怎么连接

楼主:
新手好的都不懂

网友A(2015-06-20):
我用过普中的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在左边的上部有个插1602的排针座,P0口的接线已通过印刷版连接好,只要把程序烧写到单片机就可以显示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普中的单片机开发试验仪,在左边的上部有个插1602的排针座,P0口的接线已通过印刷版连接好,只要把程 ...

p2呢?也是已经连接好的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2呢?也是已经连接好的嘛

P2没有连接 P2连接了12864的排针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