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请高手请进,硬件和源码晶振不同能直接使用吗?

楼主(2015-06-20):
现在有stc11f32xe和系统板,但是系统板晶振11.0592mhz,而程序源码是晶振22.1184mhz。我现在怎么才能将源码在系统板上使用?

网友A:
只能修改程序,
要知道源程序有什么功能要求,改起来方便一些

网友B:
很简单,在源程序中对系统时钟部分修改初始化代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在源程序中对系统时钟部分修改初始化代码就可以

可否留下qq,请教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修改程序,
要知道源程序有什么功能要求,改起来方便一些

能不能留下QQ.向你请教

网友C:
简单点  换个晶振

网友D:
有延时子程序就要改延时参数,有用到定时器的要改定时初值!

网友E:
可以直接用,运行速度会快一倍,如果设计串口通信那么通信速度也提高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