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制作pro mini

楼主(2015-06-21):
    这是一个基于Atmega238微控制器的小系统板制作套件,通过该制作套件可以了解从电路、PCB版图设计,到提交PCB代工厂制造,到人工贴片焊接的全过程。套件包括:

1、使用gEDA软件设计的电路原理图、PCB版图文件,提交代工厂生产PCB板、钢网的gerber文件。

2、4块PCB板、1张小钢网、1套元器件、1小盒锡浆、1只镊子、1块PCT发热片。

制作过程:

1、将钢网覆盖在PCB板上,调整位置,使钢网开孔和smt元件引脚焊盘对应。

2、取出适量锡浆,用电话卡之类的塑料卡片来回搅拌几次增强流动性,然后粘在电话卡边缘,与钢网成45度角刷在焊盘开孔处。可以多试几次,共提供了4块PCB板。

3、刷完锡浆后PCB板会和钢网粘在一起,将PCB板轻轻取下。

4、用镊子把元件放在相应的焊盘上,轻轻压一下即可,锡浆会将其粘住。放的时候先放小的0402元件,然后是0603,最后是大的元件。注意元件的引脚顺序要对应。建议先刷两块PCB板,一块先练习放0402元件,另一块用于正式制作。套件的电阻电容元件有足够的数量用于练习。

5、将PTC发热片接通电源,约5分钟后其表面可达到230摄氏度左右。将贴好元件的PCB板用镊子放在PTC发热片正中间,几十秒后锡浆开始融化,挥发出烟雾。烟雾有毒,避免吸入。约1分钟左右,烟雾散尽,焊盘锡圆润,用镊子将PCB板从PCT发热片上取下冷却。切断PCT发热片电源。操作时避免身体或其它物品接触PTC发热片,防止烫伤等。

该微控制板兼容Arduino Pro Mini,特点是RAW输入电压范围1.8~5.5v,可在较低供电电压(如3.7V锂电池)下

网友A:
非常好 能提供一下制作资料吗?

网友B(2015-07-28):
好想搞一个玩呀

网友C(2015-09-28):
好强大啊,这个单片机都自己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