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看就会用的可编程逻辑器件GAL16v8

楼主(2015-06-21):
     看了这个,菜鸟都可以上手了,Abel4为GAL的编译软件,还有几个例程序,一看就会。

GAL编译软件

网友A(2017-12-16):
没积分!下载不了。

网友B(2018-03-20):
谢谢分享,刚好要用到,!

网友C(2018-04-22):
很好的资料啊

网友D:
谢谢  正想学习学习  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E(2018-05-24):
令人懷念的器件

网友F(2019-03-22):
现在还能下吗

网友G(2019-11-19):
谢谢分享,但是没有积分啊。

网友H:
还是不会用。能不能教一下,或者帮忙给写一个例子看看。

网友H(2019-12-20):
我看了很久还是不懂

网友I(2020-04-07):
感谢分享,在这之前我都考虑过搞台能解密GAL芯片的编程器了。。。

网友J(2020-08-15):
这样不好吧,百度文库里的那个WORD搬到这里,例程在哪里呢?

网友H:
这个芯片由谁会开发?

网友K(2022-06-07):
请问有gal16v8d的烧录器电路图吗

网友L(2023-06-29):
GAL16V8, 22V10都是30年前的东西了,用编程器烧芯片, 现在都是直接下载,编程器都用不上了
记得编译软件是FM.exe

网友L:
用起来很方便,几句描述语言,边以后就可以上编程器烧芯片了

网友L:
PLD16V8
DECODE
VER 1.00
DESIGER WP

SEL MA2 MA1 MA0 NC NC NC NC  NC  GND
OE  CS0 CS2 NC  NC NC NC CS1 CS3 VCC

CS0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CS1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CS2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CS3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DESCRIPTION

网友L:
上面是一个例子,文件名是xxx.PLD,文本模式编辑

PLD16V8  型号说明
DECODE
VER 1.00
DESIGER WP

SEL MA2 MA1 MA0 NC NC NC NC  NC  GND 引脚定义 1~10
OE  CS0 CS2 NC  NC NC NC CS1 CS3 VCC   引脚定义 11~20

CS0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表达式
CS1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CS2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CS3 = MA0 * MA1 * /MA2 * SEL   + MA0 * MA1 * MA2 * /SEL;

DESCRIPTION  结束

网友L:
引用 网友L:
用起来很方便,几句描述语言,边以后就可以上编程器烧芯片了

用FM.exe编译以后生成编程文件就可以用编程器烧写芯片了

网友L:
这是编译器,编译好以后需要编程器烧写

网友L:
引用 网友L:
上面是一个例子,文件名是xxx.PLD,文本模式编辑

PLD16V8  型号说明

PIN1~PIN9,PIN11只能是输入,PIN12~PIN19可以是输出或输入,PIN20电源,PIN10地

网友L:
FM.exe编译器,不需要安装

网友H:
引用 网友L:
PIN1~PIN9,PIN11只能是输入,PIN12~PIN19可以是输出或输入,PIN20电源,PIN10地

你会开发这个芯片吗? 可以单独聊聊,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你会开发这个芯片吗? 可以单独聊聊,

这个简单,很好用,不过现在都看不到用了,我昨天准备发fm.exe上来给大家下载,却传不上来,不知怎么回事?您需要的话电邮给您

网友L:
我明白了,应该是我级别不够,发不了附件,其它方法能发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L:
这是编译器,编译好以后需要编程器烧写

编译器已经传上来了,大家需要下载下来就能用,解压后直接运行。
烧写GAL需要编程器,好多年没用过了,现在能找得到吗?
GAL芯片应该停产了吧?估计只能买拆机片了。

网友H(2023-09-05):
这个芯片还在生产中吧! 上海赛格电子市场里,一片只有0.5元。

网友L:
好买的话替代74系列芯片还是很方便的,1片可以替代几片74芯片,引脚可以按布线位置定义。
我再补充一下
按前面的发布的格式编写GAL文件,文本格式,文件名为xxx.PLD,扩展名必须是PLD
表达式中,*是与,+是或,/是非,
/也可以用在输出引脚上,例如: /A = B + C;
编写完成后,运行FM.exe,输入文件名,输出xxx.JED
用编程器加载xxx.JED文件烧写GAL即可

网友L:
GAL也可以用在时序电路,我本想找个例子贴出来,但没有找到,我凭印象写一点。

在时序电路中,PIN1固定用作时钟输入,一般用CLK表示,
时序电路表达式在=后面加:
例如 A =: B;
PIN11固定用作输出使能,一般用OE表示,
例如: OUT.OE = VCC  这句话应该表示输出使能

更多的记不得了,如果以后想起来再贴出来。

网友L:
对了,FM是DOS程序,请在DOS下运行。
或者WIN+R,输入CMD,进入DOS命令行也可以吧?感兴趣的网友可以试试

网友M:
引用 网友L:
这是编译器,编译好以后需要编程器烧写

这个好

网友N(2023-11-06):
上个Abel4    for windows 更好

网友O:
引用 网友L:
这个简单,很好用,不过现在都看不到用了,我昨天准备发fm.exe上来给大家下载,却传不上来,不知怎么回事 ...

请问 现在用的都是啥? 这种小规模的很好用呀

网友L:
现在都用CPLD和FPGA的,比GAL规模打多了,功能也强多了。不过GAL替代几片74系列芯片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P:
你好,能帮写一个GAL16V8的程序吗

网友L:
可以的,请把要求写出来

网友P:
5脚输入脉冲,6脚7脚控制端,同为高时,13脚输出5脚脉冲,6脚7脚控制端,同为低时,13脚输出5脚2分频脉冲,谢谢

网友L:
GAL很多年没有用了,现在凭印象写,是否正确,还要您验证

GAL的时钟只能是第一脚,所以要将1脚和5脚并联起来,还要用一个12脚(Q)做分频输出

表达式如下

PLD16V8
PRJ NAME
VER
DESIGNER

CLK NC  NC  NC  P5  P6   P7   NC  NC  GND
OE  NC  Q   OUT NC  NC  NC  NC  NC  VDD

Q := /Q
OUT = P5*P6*P7 +Q*/P6*/P7

DESCRIPTION

网友L:
上面的表达式请看一下是否符合您要求,然后用FM编译生成JED文件,用编程器烧GAL芯片,验证看看是否正确。
另,FM不支持括号,写表达式请注意。

网友L:
如果不能把5脚和1脚并联,可否在GAL里面用门电路实现D触发器,第5脚作为D触发器的时钟输入,实现二分频,这样的话还要占用几个输入输出引脚,不知您的电路是否有空余引脚?

网友Q(2024-12-03):
手头有拆机的芯片,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R:
菜鸟都可以上手了

网友H(2025-01-16):
引用 网友L:
GAL很多年没有用了,现在凭印象写,是否正确,还要您验证

GAL的时钟只能是第一脚,所以要将1脚和5脚并联 ...

可以帮忙写一个程序吗?

网友L:
您好,刚看到,组合逻辑没问题,时序逻辑不能确定是对的,请把要求发来看看,写给你试一下。

网友S(2025-06-09):
几十年前用这个芯片 用ALL03A写芯片,壳现在啥都没有,只有芯片了 没法玩了 ABEL也没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