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进来一下下,关于8255芯片的问题

楼主:
电路图是这样的,程序是     mov dptr,#7fffh
      mov a,#98h
     mov dptr,#7ffch      movx a,@dptr
      mov dptr,#7ffdh
      movx @dptr,a
可是运行仿真后按下相应按键二极管不亮,而且D0~d7那边的引脚仍然是红色的小方块,应该是没有接通吧?PC口暂时没有考虑

网友A(2015-06-21):
可能是地址有误,修改一下:
     mov dptr,#8fffh
      mov a,#98h
     mov dptr,#8ffch      movx a,@dptr
      mov dptr,#8ffdh
      movx @dptr,a
你再试试看。

网友B:
你的A0和A1一直为1,整个过程中都是在控制寄存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A0和A1一直为1,整个过程中都是在控制寄存器

有个跳转的,这上面我没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地址有误,修改一下:
     mov dptr,#8fffh
      mov a,#98h

还是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A0和A1一直为1,整个过程中都是在控制寄存器

这样转移可不可以啊
LOOP: mov dptr,#8ffch
      movx a,@dptr
      mov dptr,#8ffdh
      movx @dptr,a
      SJMP LOOP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样转移可不可以啊
LOOP: mov dptr,#8ffch
      movx a,@dptr

org 0000h
    mov dptr,#7fffh
    mov a,#98h
    movx @dptr,a
loop:mov dptr,#7cffh
    movx a,@dptr
    mov dptr,#7dffh
    movx @dptr,a
    sjmp loop
    end
测试通过,放心使用!A0和A1接在P2口,你改变的是P0口,这怎么起到控制作用。注意:PA口接的按键我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