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郁闷几天了

楼主(2015-06-21):
为什么相同的程序,同样的CVAVR和progisp,烧进单片机,运行的效果不一样?
最近刚接触mega128a,在使用由于是小白,遇到一些问题。
目的:发送20~0,21个数字,发完后便停止发送。
问题:单片机一直不停地发送14(20的16进制表示),看着都累
程序:
#include <mega12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DRE 5
#defineF_CPU 4000000
#define baud 9600 //设置波特率的大小
#define baud_setting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F_CPU/(16*(unsigned long)baud)-1) //波特率计算公
#define baud_h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8) //提取高位
#define baud_l (unsigned char)(baud_setting) //低位

unsigned int tx_count=20;

interrupt [USART0_TXC] void txc0_over(void)
{
delay_ms(1000);
tx_count--;
}

void USART0_Transmit()
{
while(!(UCSR0A & (1 << UDRE)));
UDR0 = tx_count;
}

void main(void)
{
PORTE.6 = 0;
PORTE.7 = 0;
DDRE.6 = 1;
DDRE.7 = 1;
UCSR0A=0x00; //单倍速模式
UCSR0B=0x48; //接收中断和发送中断允许
UCSR0C=0x06; //写UCSRC寄存器,异步通信无校验,8位数据1位停止位
UBRR0H=baud_h; //写波特率的值
UBRR0L=baud_l;
#asm("sei")
while (1)
{
if(tx_count >= 0)
USART0_Transmit();
}
}

网友A:
interrupt里加大delay,大忌啊。把这样会很容易引发中断优先级仲裁,结果很难预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errupt里加大delay,大忌啊。把这样会很容易引发中断优先级仲裁,结果很难预期的

我在这边把delay改到while里面去了,还是不行,主要是同样的程序,软件,老师的电脑烧进去是对的,我的编译一次再烧就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这边把delay改到while里面去了,还是不行,主要是同样的程序,软件,老师的电脑烧进去是对的,我的编 ...

编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出错了运行肯定不正常。不同的编译器结果可能有差异。你编译错误的环境还是放弃吧,按老师的配置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错误提示?出错了运行肯定不正常。不同的编译器结果可能有差异。你编译错误的环境还 ...

编译的时候没问题。编译器和烧写软件都一样,安装的步骤也是一样的

网友B:
程序改下吧,中断里尽量不要放延时

网友C:
中断里尽量不要放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断里尽量不要放延时

已改,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改下吧,中断里尽量不要放延时

改了,还是那个样

网友D:
修改程序要紧

网友E:
看下中断怎么写的

网友F:
好像是挺牛的东西啊,学习学习

网友G:
设置编译器的芯片类型了吗?

网友H:
一步一步排查。把老师那编译好的hex程序拷过来烧进去试试行不行,要是没问题就看编译设置,仔细对一下没问题了就看程序,先把定时器屏蔽了,让变量tx_count在while里发送前自减看行不行。这样就排除了定时器出问题的可能……要是还不行那可能是波特率出问题了……(不过都发过来20了,不应该是波特率的问题……)慢慢的一步一步来排查问题,莫名其妙的出错是经常的,耐心点,这东西不能着急。希望你可以成功。

楼主(2015-09-11):
很感谢大家能照顾菜鸟。问题虽然早已解决,但必须最后解释清楚是烧写软件设置有问题,不能勾选兼容模式。程序没问题,望下一个遇到此问题的人可以借鉴此程序,以及定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