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的应答问题

楼主:
如果在while循环期间,sda被拉低了。这怎么看着都像开始信号(在scl为1时sda向0跳变)

到底的该在scl为高时检测sda呢还是在scl为低时检测sda呢?

网友A(2015-06-21):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被从设备拉为低电平表示应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CL在高电平期间,SDA被从设备拉为低电平表示应答!

这样IIC上其他设备相当于接受到了开始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IIC上其他设备相当于接受到了开始信号了。

你应该仔细看看IIC总线通信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