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IC检测应答信号问题

楼主:
如果在while循环期间,sda被拉低了。这不就是开始信号吗?(在scl为1时sda向0跳变)

到底的该在scl为高时检测sda呢还是在scl为低时检测sda呢?

网友A(2016-01-08):
在scl为高时,sda才能发生变化,所以一般应答信号产生前,使scl=1,sda=1,然后如果在容忍时间内从机从sda=1,到sda=0发生了变化,说明产生了应答。关于如果sda从1到零发生了跳变是不会发生开始信号的,因为scl=1需要一个持续时间(4.7um)才可以。

网友B:
在scl为高时检测s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