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制开关

楼主(2015-06-23):
/****************************************************************

程序名称:  将遥控接收头接收到的按键编码通过数码管显示出来
说明:能解码的遥控编码必须是NEC 6221/6121/6222编码方式
      同时也可以解9012 9018编码方式
注明: 单片机使用12M晶体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_Nop() _nop_()
#define TURE 1
#define FALSE 0

/*端口定义*/

sbit lcd_rs_port = P3^5;  /*定义LCD控制端口*/
sbit lcd_rw_port = P3^6;
sbit lcd_en_port = P3^4;
#define lcd_data_port P0

///////////////////////////////////
sbit WELA=P2^7; //数码管的位选信号
void delay1 (void)//关闭数码管延时程序
{
        int k;
        for (k=0; k<1000; k++);

}
////////////////////////////////////

uchar code line0[16]={" user:          "};
uchar code line1[16]={" data:          "};
uchar code lcd_mun_to_char[16]={"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ShowString (unsigned char line,char *ptr);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mS);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 interrupt 1 using 1//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if(irtime<63&&irtime>=33)//引导码 TC9012的头码
        i=0;
            irdata[ i]=irtime;
            irtime=0;
            i++;
                   if(i==33){
                          irok=1;
                        i=0;
                          }
                }
        else{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0init(void)//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reload value
          TL0=0x00;//initial value
          ET0=1;//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 Configure interrupt 0 for falling edge on /INT0 (P3.2)
        EX0 = 1;   // Enable EX0 Interrupt
        EA = 1;
}

void Ircordpro(void)//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nsigned char i, j, k=1;
        unsigned char cord,value;

        for(i=0;i<4;i++){//处理4个字节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
                        cord=irdata[k];
                        value=value>>1;
                if(cord>7) value=value|0x80; //大于某值为1
                   k++;
                 }
             IRcord[ 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void lcd_delay(uchar ms) /*LCD1602 延时*/
{
    uchar j;
    while(ms--){
        for(j=0;j<250;j++)
            {;}
        }
}
//////////////////////////////////////////////
void lcd_busy_wait() /*LCD1602 忙等待*/
{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1;
    lcd_en_port = 1;
    lcd_data_port = 0xff;
    _Nop();
    _Nop();
        _Nop();
    _Nop();
    while (lcd_data_port&0x80);
    lcd_en_port = 0;
}
///////////////////////////////////////////////
void lcd_command_write(uchar command) /*LCD1602 命令字写入*/
{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0;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command;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lcd_en_port = 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lcd_en_port = 0;
}
/////////////////////////////////////////
void lcd_system_reset() /*LCD1602 初始化*/
{
    lcd_delay(2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50);
    lcd_command_write(0x38);
    lcd_delay(10);
    lcd_command_write(0x08);
    lcd_command_write(0x01);
    lcd_command_write(0x06);
    lcd_command_write(0x0c);
}
//////////////////////////////////////////////////
void lcd_char_write(uchar x_pos,y_pos,lcd_dat) /*LCD1602 字符写入*/
{
    x_pos &= 0x0f; /* X位置范围 0~15 */
    y_pos &= 0x01; /* Y位置范围 0~ 1 */
    if(y_pos==1) x_pos += 0x40;
    x_pos += 0x80;
    lcd_command_write(x_pos);
    lcd_busy_wait();
    lcd_rs_port = 1;
    lcd_rw_port = 0;
    lcd_en_port = 0;
    lcd_data_port = lcd_dat;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lcd_en_port = 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lcd_en_port = 0;
}
void Ir_work(void)//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3])//判断第三个数码值IRcord[4]
                 {
                        // case 0xDC:P1=0x16;break;//1  有的遥控是解IRcord[2]
                         //case 0x11:P1=0x00;break;//2        只要修改这些健值就可以实现
                         //case 0x00:P1=0xFF;break;//3
                        // case 0x13:P1=0x4b;break;//0
                         case 0x4B:P1=0xFF;break;// 云龙带的遥控器是解第四个健码。IRcord[3]
                         case 0x07:P1=0x00;break;//
                         case 0x0B:P1=0x16;break;//
                         case 0x13:P1=0x4b;break;//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void main(void)
{
        uchar i;
        lcd_system_reset(); /* 初始化LCD1602 */
        lcd_data_port = 0xff;
////////////////////////////////////////////////////////////////
        P0=0XFF;//关掉数码管的位选信号。阻止数码管受到P0口信号的影响。
        ///P1=0xFF;
        delay1();
        WELA=1;
        delay1();
        WELA=0;
//////////////////////////////////////////////////////////////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0,line0);
        for(i=0;i<16;i++) lcd_char_write(i,1,line1);

        EX0init();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 Flag
        TIM0init();

         while(1){//主循环
                  if(irok){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遥控成功接收*/
                        lcd_char_write(8,0,lcd_mun_to_char[IRcord[0]/0x10]);
                        lcd_char_write(9,0,lcd_mun_to_char[IRcord[0]%0x10]);
                        lcd_char_write(11,0,lcd_mun_to_char[IRcord[1]/0x10]);
                        lcd_char_write(12,0,lcd_mun_to_char[IRcord[1]%0x10]);
                        lcd_char_write(8,1,lcd_mun_to_char[IRcord[2]/0x10]);
                        lcd_char_write(9,1,lcd_mun_to_char[IRcord[2]%0x10]);
                        lcd_char_write(11,1,lcd_mun_to_char[IRcord[3]/0x10]);
                        lcd_char_write(12,1,lcd_mun_to_char[IRcord[3]%0x10]);
                        }
                         Ir_work() ;

                  }

}

网友A:
1602液晶显示,程序结构清晰,便于修改,按键的功能。。非常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