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大神们快来帮帮我

楼主(2015-06-23):
求助  求助   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写个AT89C52 C语言程序       一个四位数码管初值为140,用两个按键设置为一个加法键一个减法按键,每按一次加法键(或减法键)数码管显示的值都加4(或减4)  当数码管显示值小于134时,数码管显示154,当数码管显示大于174时,数码管显示154

网友A:
很简单的吧
2243889766
QQ

网友B:
这有很多类似的程序可参照啊

网友C:
帮顶一下。。。。。。烦死esp8266

网友D:
应该不难,楼主加油,这点困难要克服

网友E:
这个,不会?

网友F:
重金感谢! 哪位大神可以帮我写个AT89s51 C语言程序,最好能制作二个实样。                                    硬件:二套AT89S51电路板,每套电路板有一个AT89S51单片机,四位共码显示电路,一个蜂鸣报警电路,一个振动电路,二个遥控电路,二个遥控接收放大电路,一个电源指示电路,一个状态指示灯电路,一个晶振电路,一个高电平复位电路。
编程要求:二个遥控器交替按下,A遥控器按下到B遥控器按下停顿0.05秒左右,也就是说A遥控器不发送红线信号到B遥控器发送红外线信号的时间不能大于0.07秒(如0.071秒)蜂鸣器就报一下警,显示器数字就加1。小于0.04秒振动器振动一下。       非诚勿扰       QQ476902250      旺旺13636380766

网友G:
去百度,有很多免费的的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