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相旋转编码器解码

楼主(2015-06-23):
    AB相旋转编码器有两根信号脚,为A和B。当编码器旋转时,编码器内部两个开关交替通断,两个开关公共端接电源时,A、B脚输出方波;当A超前(或滞后)B时,为正转,反之为反转。以下是摘抄至小孩子的解码算法,简单高效。
假设函数IS_PIN_A_HIGH()和IS_PIN_B_HIGH()是读取A,B两个引脚的状态
假设有两个外中断INT0和INT1都已经配置为双边沿触发模式,则解码如下:

  • //! 编码计数器
  • static volatile uint32_t s_wQDCounter = 0;
  • ISR(INT0_vect)
  • {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         s_wQDCounter++;
  •     } else {
  •         s_wQDCounter--;
  •     }
  • }
  • ISR(INT1_vect)
  • {
  •     if (IS_PIN_A_HIGH() && IS_PIN_B_HIGH()) {
  •         s_wQDCounter--;
  •     } else {
  •         s_wQDCounter++;
  •     }
  • }

读取全局变量s_wQDCounter的时候别忘记加入中断保护。如果要追求效率,可以将计数器类型修改为uint16_t。

--------------------------
以上就是中断法,可以用引脚电平变化中断来做。上面的代码是4倍频。如果要2倍频,去掉任何一个中断处理程序即可。
如果要单倍频,选择任意一个外中断,并选择只对某个边沿触发即可。

多年测试,稳定可靠~
记住一句口诀:

任意边沿触发模式下,A和B进行电平比较:
对A触发的中断:同加异减
对B触发的中断:同减异加
反之亦然

网友A(2016-11-29):
初学者想找个完整的C51检测EC11编码器的程序,真不好找。大牛们通常只画“点睛”之笔,搞得我等菜鸟云里雾里的...........能给个完整的学习学习吗?

网友B(2018-03-09):
对啊送福送到家,别藏着掖着的

网友C(2021-01-20):
引用 网友A:
初学者想找个完整的C51检测EC11编码器的程序,真不好找。大牛们通常只画“点睛”之笔,搞得我等菜鸟云里雾 ...

现在你是大牛了,,可以分享一下代码吗?是真的难找啊

网友D(2021-02-20):
精炼的编码器程序

网友E(2022-04-07):
楼主思路清晰,代码也很精简,赞一个!!

网友F(2023-02-02):
最近正在琢磨旋转编码器,,,借鉴下楼主的

网友G(2024-01-26):
s_wQDCounter被楼主定义为无符号整型,但是在代码中却使用了--运算符,意味着可能要存储负值,基于此,就可以对楼主的责任心打问号。实测楼主的代码确实不好用,只能说有反应,要说实用,完全不可。另外楼主所述“双边沿触发模式”就是指电平变化触发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s_wQDCounter被楼主定义为无符号整型,但是在代码中却使用了--运算符,意味着可能要存储负值,基于此,就可 ...

实际上这种中断模式在使用时是极其不可靠的。

网友H:
网上找到一种这样的,在定时器中断里面不断的调用,可以试试效果怎样
static uchar temp;
temp <<= 2;
if(sig_a)temp += 2;
if(sig_b)temp += 1;
switch(temp&0x0f){
        case 2:case 4:case 11:case 13:
        counter++;                        //脉冲数增加
        break;
        case 1:case 7:case 8:case 14:
        counter--;                //脉冲数减少
        break;
        case 3:case 6:case 9:case 12:
        brea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