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定时器TIME0普通定时实验程序

楼主(2015-06-23):
/*很简单的问题费了好大的劲,注意中断向量地址和向量号的区别,*/
/*这样的是时钟节拍可以搞到微秒级的,太好了这样对以后搞操作系统是很管用的,节拍直接影响CPU的利用效率*/
/*节拍器越小,时间片就越准确,对于整个系统的统一是绝对有意义的,*/
/*AVR定时器普通定时实验   0415    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

#include <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bit(a,b)  a|=(1<<b)
#define clr_bit(a,b)  a&=(1<<b)
#define get_bit(a,b)  a&(1<<b)
uint i;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0_isr:10
void time0_isr()//定时计数器0溢出中断
{
i++;
if(i==6400)//中断时间为1.25*6400=8000微秒=8毫秒
{
PORTC^=0x80;//输出方波T=8*2=16毫秒
i=0;
}
else
    TCNT0=245;  //重装计数器初值

}
void int_time0()//定时器0设置初始化
{
   SREG=0x80;
    TCNT0=245;//这里我采用RC震荡8M时钟,1分频后周期是0.125微秒,计数为255-245=10次所以就=10*0.125=1.25微秒,中断一次是1.25微秒
   TIMSK=0x01;
   TCCR0=0x01;//工作在普通模式,时钟1分频,开启定时器
}
void main()
{
DDRC=0xff;
PORTC=0;
int_time0();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