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片内AD数字模拟转换器程序-把内部的AD转换器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

楼主(2015-06-23):
/*AVR片内的AD转换器程序,本测试程序是把内部的AD转换器设置为连续转换模式,更多模式相见手册的191-207页*/
/*0414   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
#include<iom16v.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et_bit(a,b)  a|=(1<<b)
#define clr_bit(a,b)  a&=~(1<<b)
#define get_bit(a,b)  a&(1<<b)

uchar ADC_8bit()//AD转换函数
{
ADMUX=0xe0;//*REFS1:0=11H表示参考电压由内部2。56V供电AREF引脚加电容?
            // ADLAR=1表示数据左端对齐,MUX4:0表示选择单端通道ADC0,就是PA0引脚
SFIOR=0x00;//选定为连续转换模式
ADCSRA=0xc0;//开启ADC转换,禁止中断,2分频禁止自动触发
return (ADCH);

}
void main()
{
DDRC=0xff;
PORTC=0x00;
while(1)
{
PORTC=ADC_8bi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