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请大侠指导

楼主(2015-06-23):
AT89C51 晶震频率为12MHz. 实现目标为数码管显示0-9,LEDCHR[] 真值表每个数值都单独测试过,protues显示没有问题。而用我附件里面的程序仿真的时候protues显示全亮八、单步仿真也是一直全亮八。很是纳闷,难道protues上用单片机内部定时器需要特殊设置? 请各位大虾指教。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protues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protues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8位数码管动态显示程序

网友A:
把unsigned char三句拿到main以外,把T0初始化四句拿到while1以外

网友A:
按你的程序,t0就一直初始化了,根本不工作,所以p0一直是0xff,当然显示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程序,t0就一直初始化了,根本不工作,所以p0一直是0xff,当然显示8

感谢大虾的指导,按照你的意思修改后确实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模拟一开始是全八 大概1秒后才正常循环。请问这是何故?

网友B:
不断把刷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虾的指导,按照你的意思修改后确实能正常显示了。但是还有个问题模拟一开始是全八 大概1秒后才正常 ...

加一句话,在while1以前给p0赋值(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句话,在while1以前给p0赋值(初始值)

那是不是就是说不给单片机赋初值,单片机的引脚默认输出的是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就是说不给单片机赋初值,单片机的引脚默认输出的是高电平?

是的,atmel和stc内核的51都是这样,发现这一点,说明你单片机完成入门了

网友C:
把unsigned char三句拿到main以外,把T0初始化四句拿到while1以外,按你的程序,t0就一直初始化了,根本不工作,所以p0一直是0xff,当然显示8

网友D:
每次显示一个数字  延时一段时间  再去显示另一个数字  前天刚写过这个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