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MP3制作总结 TFT9325彩屏 含程序

楼主(2015-06-23):
MP3在之前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奥,很高级的东西!感性的认识就是前年买的那个MP3。说起MP3不得不说LCD12864,他起得头,自从做完12864显示后,我目标瞄向了彩屏!黑白屏有啥意思!彩色的才好来!于是又做TFT9325彩屏!在做彩屏之前做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因为彩屏不同于12864,12864显示一整屏才要1024个字节,而彩屏2.4寸则要他的150倍!这么大的数据量你放哪?是个问题吧!这个东西必须要常见,必须要小,必须要容量大!他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手机里的那张所谓的内存卡(人家叫TF卡)!第一他常见,第二他小,第三容量大,基本上是1个G的!那个卡只有指甲盖大小!很方便,所有条件满足!就是他了!开始看关于TF卡的资料,首先是文件系统!实话当时我头都大了!啥叫文件系统?什么原理?存储机制是什么?有哪些操作?答案没有现成的!但是资料告诉我们只要坚持一定会找到!慢慢的磨啊磨啊!开始知道我要学的文件系统没名字叫FAT32文件系统!开始了解内部逻辑扇区和MBR,BPB,根目录,FAT表,数据链,簇,扇区,通信机制,数据读写,命令/指令,可是光有这些还是不行,要试验,要调试,失败,失败,失败,连着一个星期的失败换来了成功,知道有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从TF卡中读到了55AA,那代表了扇区的结束标志,可是期待的EB(逻辑0扇区标志)没有出现,又一次失落了,怀疑,我读错了?还是......。不懂了,第二天我做了个通信,把数据一次性的送往计算机,到数据送出的那一刻,我激动了,我明白了,原来我读出的并不是逻辑0扇区,而是物理0扇区,以前的思想多磨可笑啊!再次基础上我成功的读出逻辑0扇区!跟实际的一摸一样,这意味这我可以对TF卡的在地址范围内的任意一个地址扇区进行读取!TF卡的底层已经对我打开了!这时我放下TF卡,专攻彩屏液晶显示器!又是失败,失败,失败,失败,两个星期后我终于可以在彩屏的任意点显示任意颜色!接下来是把TF卡和液晶连起来!把JPG的320240的图像转换成BMP的16位图像,转成BIN,存到TF卡中,找到数据地址,吧数据地址送到液晶,液晶取出数据以扫描方式显示在屏幕上!读完正好扫描完成!正好是一幅完整的图像!当然速度是很慢的!因为CPU实在是不敢恭维啊!但是他做到了!接下来搞啥呢?-----MP3!数据的存储还用TF卡,就凭我的程序水平肯定编不出MP3解码算法的,所以我决定使用专用的DSP解码器,那我要做的是把数据给他!然后让他解码!DA后在耳机里听到音乐!思路是有了!写程序,修改,实验,失败,我目标很明确,任何器件都一样,首先保证硬件是正确的,下一步是底层的驱动是成功的!因为解码器用的通信使SPI,很容易实现,一下午的功夫,搞定了!然后把数据送往MP3解码器,此时在耳机里听到悦耳的音乐!我真的很高兴!因为这是有史以从未搞过的!接下来的几天我开始遇到麻烦了!播放老是得我去计算歌曲的地址,然后告诉他,太麻烦,离显示的MP3还太遥远,于是开始着手改进,当我开始的时候问题来了,MP3的码率不够,导致有的比特流高的歌曲不能播放!又改程序,简化代码,提高速度,这里说一点,指针我头一次用,效率果然不同一般!贼快!码率解决了,怎样让他自己自动的找歌!而不用我人为地计算呢?-----呵呵-----文件系统!---我把我找个歌曲文件的方法换成代码,就是了!程序一运行,感觉一切正常,自动找到歌曲并播放,问题又来了,放着放着乱了,本来是1的却播到2去了!又开始找了一天的原因,第二天才知道原来少了一个变量,哎!曲折啊!又来问题了,我明明在电脑上已经删除的文件他还在播!后来WNHEX才知道原来电脑删除文件时在根目录里吧文件名的第一个字节改成E5,哎呀,有是一顿修改,调试,终于昨天上午全部搞定!现在是一个通过手机TF卡或SD卡存储4G文件为文件内存的,具FAT32文件系统、自动识别MP3文件、自动扫描歌曲目录、自动顺序播放、自动添加MP3文件的准MP3音乐播放器了!!!当然离市面的MP3还差点,但是剩下的工作就是对系统的扩展了!什么音量调整了,进度条了,频谱了,人机界面了!都可以在此基础上做了!!!

于天津开发区第四项目部。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ome;
unsigned long k=4323840;//定义根目录地址,当然我知道;
uchar xdata tab[512];
//******************
sbit p1_7=P1^7;
sbit CS=P2^0;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DATEIN =P2^1;//主-从数据输入
sbit SCLK=P2^2;//时钟信号
sbit DATEOUT=P2^3;//从-主数据输出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_0=dat^0;
sbit dat_1=dat^1;
sbit dat_2=dat^2;
sbit dat_3=dat^3;
sbit dat_4=dat^4;
sbit dat_5=dat^5;
sbit dat_6=dat^6;
sbit dat_7=dat^7;

bit is_init;//决定是否延时;
uchar lpp;
unsigned char fhz;//返回值
uchar fhz_buff; //读返回值中间量
//unsigned char xdata tab[512];

///*******************以上是SD卡
/*
VS1003mp3模块的接口定义

*/
sbit XRST=P1^0;//复位
sbit DREQ=P1^1; //数据请求
sbit XDCS=P1^2;  //数据片选
sbit XCS=P1^3; //命令片选
/*
/* VS1003mp3SPI通信接口定义
*/
sbit SCK=P1^4; //时钟
sbit SI=P1^5; //串行输入
sbit SO=P1^6;  //串行输出
//*******************************
void delay(uint time)
{  while(time)
  time--;
}
//***************************
unsigned char bdata datmp3;
sbit datmp3_0=datmp3^0;
sbit datmp3_1=datmp3^1;
sbit datmp3_2=datmp3^2;
sbit datmp3_3=datmp3^3;
sbit datmp3_4=datmp3^4;
sbit datmp3_5=datmp3^5;
sbit datmp3_6=datmp3^6;
sbit datmp3_7=datmp3^7;

///*************************************以下是MP3模块的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j)//延时100us
{unsigned char i;

   for(i=j;i;i--)
   {
  }
}

void spi_write_mp3_1(uchar h)//SPI写入一个字节,这里是最底层的数据发送!
{
  datmp3=h;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

/*uchar spi_read_mp3()// SPI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read;
   for(i=8;i;i--)
   {
    SCLK=1;
       delay();
       SCLK=0;
    delay();
       read=SO&0x80;
       read=(read<<1);

    }
    SCLK=1;

  return (read);
}
*/
void write_comd_mp3(uchar add,uint date)//写入控制命令add地址date是数据注意这里是16位的数据,内部做分开了处理
{
    uchar h,l;
    l=date;
    h=(date>>8);

        DREQ=1;
       while(!DREQ); //检测MP3模块的忙状态
  XCS=0;
    spi_write_mp3_1(2); //表示写操作
    spi_write_mp3_1(add);
    spi_write_mp3_1(h);  //先写高8位
    spi_write_mp3_1(l);
    XCS=1;

}

void write_date_mp3(uchar dat)//写入音频数据信息这里还有一点是XDCS在此函数外拉低
{

   DREQ=1;
       while(!DREQ);
  datmp3=dat;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

void init_mp3()  //初始化vs1003
{
  XRST=1;
  delay1ms(100);
  XRST=0;
  delay1ms(100);
  XRST=1;
  delay1ms(100);

    write_comd_mp3(0x00,0x0804);//模式设置
write_comd_mp3(0x03,0x9800);//时钟控制
write_comd_mp3(0x0b,15000);//声音音量控制 00是最大的!!!!!这里也是十六位的!

XDCS=0;//数据片选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XDCS=1;

}

void sing(uchar fhz)//正选测试
{

   write_comd_mp3(0x00,0x0820);
   DREQ=1;
       while(!DREQ);
    XDCS=0;
    write_date_mp3(0x53);
    write_date_mp3(0xef);
    write_date_mp3(0x6e);//正选测试开启
    write_date_mp3(fhz); //频率选择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delay1ms(60000);
    write_date_mp3(0x45);   //正选关段
    write_date_mp3(0x78);
    write_date_mp3(0x69);
    write_date_mp3(0x74);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XDCS=1;

  235. }

  236. //以上是MP3程序
  237. //*//**********************************************

/*读sd卡子程序,无返回值,有参函数,参数为要写入DATEIN数据线的字节*/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6;

      SCLK=0;
     //if(!is_init)delay(1);
    if(is_init)delay(200);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5;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4;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3;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0;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
unsigned char read()//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
void write1(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
unsigned char read1()//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8

void restsd()//复位SD卡
{  uchar i;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is_init=1;

CS=1;
for(i=0;i<15;i++)
{
       //120时钟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1)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initsd()//初始化SD
{
//
   uchar pcmd[6]={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readsd(unsigned long addstart)//读SD卡物理一扇区的值送TAB表中

{
     uint k,n;
     uchar zh1,zh2,zh3,zh4;
     uchar *p;

                         p=&addstart; //取出存放Numb的地址的最高位!详细请看汇编!!
        zh1=*p;  //这里必须要写!要不然就会出现播放开始正常,播到一定程度就乱了!因为他不一定位00!就是!!折腾我一天了!!!201012月31日搞定!
       p++;  //由于最高位不用所以这里舍去小于2G
       zh2=*p;//从高到底的地第二字节  、、
       p++;
       zh3=*p; //从高到底的地第三字节
        p++;
       zh4=*p; //从高到底的地第四字节
                   //readsd(numb);//读物理扇区
        //**************
   CS=0;//片选开

   write1( 0x51);
   write1( zh1);//这里是2G以下可以为00
   write1( zh2);
   write1( zh3);
   write1( zh4);
   write1( 0xff);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n=0;
for(k=512;k;k--)
{
  tab[n]=read1();
   n++;

}
fhz=read1();
fhz=read1();
CS=1;
write1(0xff);

}
void readsd_mp3(unsigned long numbs) //读一扇区的数据送MP3解码!!!
{
     uchar *p;
     uchar zh2,zh3,zh4,zh1;
                 uint  j;

                         p=&numbs; //取出存放Numb的地址的最高位!详细请看汇编!!
       zh1=*p;
       p++;  //由于最高位不用所以这里舍去小于2G
       zh2=*p;//从高到底的地第二字节  、、
       p++;
       zh3=*p; //从高到底的地第三字节
        p++;
       zh4=*p; //从高到底的地第四字节
                   //readsd(numb);//读物理扇区
        //**************

           XDCS=0;
                    CS=0;//片选开
             dat=0x51;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0x00);//这里是2G以下可以为00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1;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zh2);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2;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 write1( zh3);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3;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zh4);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4;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 write1( 0xff);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0xff;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DATEOUT=1;     // 以上是写SD卡

for(;;)
{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dat;    // 以上是读SD卡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dat;    //fhz=read1(); 以上是读SD卡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 n=0;
for(j=512;j;j--)
{
        DATEOUT=1;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read1(); 以上是读SD卡

      datmp3=dat;    //fhz=read1(); 以下是写mp3bit流
         DREQ=1;
         while(!DREQ);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以上是写mp3bit流
}

//**********************以下是读CRC*****
           DATEOUT=1;
            SCLK=1;
     SCLK=0;
    dat_7=DATEOUT;

     SCLK=1;

   SCLK=0;

    dat_6=DATEOUT;

    SCLK=1;

   SCLK=0;

    dat_5=DATEOUT;

    SCLK=1;

   SCLK=0;

    dat_4=DATEOUT;

     SCLK=1;
   SCLK=0;

    dat_3=DATEOUT;

    SCLK=1;

   SCLK=0;
    dat_2=DATEOUT;

     SCLK=1;

   SCLK=0;

    dat_1=DATEOUT;

     SCLK=1;
   SCLK=0;
    dat_0=DATEOUT;

DATEOUT=1;
         SCLK=1;
   SCLK=0;
    dat_7=DATEOUT;

     SCLK=1;
   SCLK=0;
    dat_6=DATEOUT;
    SCLK=1;
   SCLK=0;

    dat_5=DATEOUT;
    SCLK=1;
   SCLK=0;

    dat_4=DATEOUT;
     SCLK=1;
   SCLK=0;

    dat_3=DATEOUT;
    SCLK=1;
   SCLK=0;

    dat_2=DATEOUT;
        SCLK=1;
     SCLK=0;
    dat_1=DATEOUT;
       SCLK=1;
    SCLK=0;
    dat_0=DATEOUT;

                CS=1;
             dat=0xff;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XDCS=1;
//**********************以上是读CRC*****          //**************
}

////***************************************以上是SD主程序

/*

FAT32文件系统是用来寻找歌曲文件的手段!必须的 ////////////////////////////////////////////////////////////////////////////////////////////////////
下面是了

                    名称:FAT32  文件系统

     说明:不要认为FAT32多神秘,其实他就是"查字典"  只是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错!!!一环扣一环

     编制:王均伟

     地点:天津市开发区泰达地下交通空间第四项目部宿舍

     时间:2010年12月29日19:00完成!调试完毕!!所有歌曲完整无缺的再现!

     记:本文件系统是以簇为单位,也就是说要读就是一簇!不存在精确到扇区的算法!因此在切换
         歌曲时容易出现几毫秒的等待或噪音!只读 了根目录的第一个扇区,所以不能播放超过第一扇区
      存放的P3文件!也是经一步改进的地方!但是相对此系统而言,就简单了!我总结了!只要你有思路
      你有想法!那么不管是否可行根据这个想法画出流程图,一步一步改进细化流程图,然后把流程分成几个
      功能块!分别编写子函数,最后连起来!调试!关键是调试,一编编,一个问题要问: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一步步排查!实验,排查!一定能找到阻碍你的那块石头!!!

*/

/*****************************************************************
/*    函数名:unsigned long find_sd_type();        *
/*   作用:FAT32系统中用来寻找根目录中的MP3文件       *
/*   输入:无            *
/*   输出:返回一个长整形作为找到的MP3文件的簇号       *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find_sd_type()
  {

       uchar i,n,a,m,clr;
    unsigned long h1,h2,h3,h4,startadd;

lpp:  readsd(k);//这里的K一定要是全局变量!因为在函数调用时,他要不能变化 当然静态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不保险,算了,加点内存加点吧

switch (some)//some是用来扫描mp3文件!!!
  { case 0: {some=1;  i=0;break; }//检测第0行,提供指针
    case 1: {some=2;  i=2;break; }//检测第2行,提供指针
    case 2: {some=3;  i=4;break; }//检测第4行,提供指针
    case 3: {some=4;  i=6;break; }//检测第6行,提供指针
    case 4: {some=5;  i=8;break; }//检测第8行,提供指针
    case 5: {some=6;  i=10;break;}//检测第10行,提供指针
    case 6: {some=7;  i=12;break;}//检测第12行,提供指针
    case 7: {some=8;  i=14;break;}//检测第14行,提供指针
    case 8: {some=9;  i=16;break;}//检测第16行,提供指针
    case 9: {some=10; i=18;break;}//检测第18行,提供指针
    case 10:{some=11; i=20;break;}//检测第20行,提供指针
    case 11:{some=12; i=22;break;}//检测第22行,提供指针
    case 12:{some=13; i=24;break;}//检测第24行,提供指针
    case 13:{some=14; i=26;break;}//检测第26行,提供指针
    case 14:{some=15; i=28;break;}//检测第28行,提供指针
    case 15:{some=0;  i=30;break;}//检测第30行,提供指针
  }

//把根目录中的第一扇区数据读入tab中!!!
  for(;;)
{
   n=tab[8+(16*i)];//
a=tab[9+(16*i)];//
m=tab[10+(16*i)];//
clr=tab[(16*i)];

if((n==0x4d)&(a==0x50)&(m==0x33)&(clr!=0xe5)){break;}//如果有mp3文件扩展名且m之前第8个字节不能是e5,因为e5表示已经删除的文件,的话退出,没有就一直找!
    if((n==0)&(m==0)&(a==0)&(clr==0)){k=4323840;goto lpp;}  //如果读到0000000,表示下面没有MP3文件了
if(i==30){k=(k+512);goto lpp;}//如果读到30表示一个扇区读完了只是30里面没东西话

   goto lpp;

  }

  if(i==30){k=(k+512);}//如果读到了30行表示一个扇区读完了只是30行里有歌曲文件 这里的30表示一个扇区有0-31行:::

            //注意这里的i--;是必要的!应为我在比较后
  h1=tab[20+(16*i)];         //i多加了一次,所以要减去,因为下面我要用的!!就是这个原因!
  h2=tab[21+(16*i)];//查文件开始簇的地址
  h3=tab[26+(16*i)];
  h4=tab[27+(16*i)];//这里得到h1-h4表示

  h2=(h2<<24);//注意这里!h2是在32为中的32-24位 开始我在这里搞错了
  h1=(h1<<16);//注意这里!h1是在32为中的17-24位                       ///格式转换!把它有逆序排列的十六进制转换成正常的高位在前的十六进制!!!
    h4=(h4<<8);//注意这里!h2是在32为中的8-16位                  / /上面不用转换,文件名的排列是正确的!
    startadd=h1+h2+h3+h4;

   return(startadd);//返回文件的开始簇开始
  }

/*****************************************************************
/*    函数名:unsigned long find_sd_fat(unsigned long startadd1);        *
/*   作用:FAT32系统中用来查找FAT是否有下一簇的开始地址  *
/*          如有则返回,没有则退出      *
/*   输入:已经执行完的的或前一个簇号     *
/*   输出:返回一个长整形作为找到的MP3文件的下一簇开始地址*
/*                 *
/*                 *
/*                 *
/*                 *
/*****************************************************************
*/
unsigned long find_sd_fat(unsigned long startadd1)
{
     unsigned long a,b,c,d,startadd; //snumb存储扇区数
    static unsigned long snumb;
    snumb=((startadd1*4)/512);//占得扇区数
    readsd(2363904+(snumb*512));//读fat表放入tab中
    a=tab[(startadd1*4)-(snumb*512)];//最低字节
    b=tab[(startadd1*4)-(snumb*512)+1];
    c=tab[(startadd1*4)-(snumb*512)+2];
     d=tab[(startadd1*4)-(snumb*512)+3];//最高字节

     d=(d<<24);
          c=(c<<16);
            b=(b<<8);
         startadd=a+b+c+d;
    return (startadd);
}

///////////////////////////////////////////////////////////////
void main() //主程序
{
  uint ct;
unsigned long  numb,f,st;//numb是簇号,f是物理地址,st 中间变量

init_mp3();//初始化MP3
////////////////
is_init=1;
restsd(); //复位SD卡
initsd(); //初始化SD卡
is_init=0;//提高始终频率
///////////////
sing(100);//正选测试
                 while(1)//主循环
                   {

                 // numb=//从4327936物理地址开始读歌曲!

  loop:       p1_7=0;
            numb=find_sd_type();//计算mp3文件的开始簇,返回计算出的文件开始簇号!
     p1_7=1;
                     while(1)
                        {

     f=(4323840+((numb-2)*4096));//  将计算歌曲的开始簇地址转化成SD卡的物理地址
        st=f;//中间量ST保证一个个基准量,F则不行!因为F要加0X200时刻变化的!!而ST则是不变的!!
       for(;;)      //读出一簇数据送往MP3;
           {

           readsd_mp3(f);//给他地址他就播放!!!当然是物理SD地址

                              f=(f+0x200);//因为是一簇所以要读扇区后腰加一扇区的地址更新

       if(f==(st+4096))break; //如果是一簇播放完毕!那么要退出!寻找下一簇!怎么找?FAT表
           }

         numb=find_sd_fat(numb);  //查FAT表!找到下一簇!
      if(numb==0x0fffffff)//文件播放完毕?完毕就转到下一首,没完继续查fat表
       {
          XDCS=0;
         for(ct=2048;ct;ct--)
         {

            write_date_mp3(0);

         }
           XDCS=1;

      goto loop;

       }// 是否播放完毕?检测到0X0FFFFFFF表示播放完毕!如果完毕则转到loop执行

                       }

        }

}

网友A(2015-12-03):
顶一个,这都没人感兴趣,不知道这么多新手都学什么去了 。。。。
本新手表示,就对这些感兴趣。。。

网友B:
这个东西,楼主花了不少心血,必须得赞一个!!

网友C:
这代码太长了,谢谢

网友D:
高工,给个代码不解馋啊,出个 sch 或者来个DSN就更好了,大伙的资历还没达到能看懂你给出这复杂东西啊!

网友E(2016-03-31):
谢谢分享您帮了我大忙

网友F:
感谢分享收藏下来慢慢嚼

网友G:
楼主辛苦,值得尊敬,谢谢分享。顶起!!!!!!!

网友H(2016-05-19):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I:
对我来说这个太高端了.

网友J:
给个DSN  和hex就完美了

网友K(2016-07-26):
楼主真花了不少心血啊,必须赞一个

网友L(2016-12-14):
写得好!注释也详细,值得初学者学习,楼主辛苦了,论坛有更精彩!

网友M:
太厉害了哈!楼主 分享的东西,质量很高哈

网友N(2017-02-22):
非常有用

网友O:
原理图没有啊?

网友P:
佩服你的钻研精神 希望能和你成为朋友 我也新人 分不多 捐2分意思意思 呵呵

网友Q(2017-04-04):
毕业设计要做这个,看了楼主写的,收获很大啊!
不知楼主可否发一下硬件原理图啊!

网友R:
楼主真花了不少心血啊,必须赞一个,值得学习。
不过最好能共享原理图,我等水平不够,很难完全看懂程序,谢谢!

网友S(2019-07-11):
这个帖子真不能沉下去,楼主的资料对新手来说是很大的帮助!没看懂,没关系多看几次会有更多收获!

网友T(2019-11-08):
励志小说呀  厉害

网友U(2020-10-24):
没验证,就看的话,SPI读数据的地方有毛病

网友V(2020-12-08):
对我很有帮助,可以自己动手做一下

网友W(2021-01-28):
加油废了不少心血把

网友X:
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辈学习

网友Y(2021-03-08):
好东西,写的很详细,必须得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