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码率再次提升!!!cpu快崩溃了

楼主(2015-06-23):
我的天啊!这是要了8位CPU的命啊!现在的比特流已经超过250KBPS在也提高不了了!我认为!要达到340KBPS必须加晶振!程序我已经尽力了!!!不过!大部分的歌曲文件播放不成问题了!我换了晶振!12m的!如果换个35的保证没问题了!看来8位机在这方面给是真的不行啊!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p1_7=P1^7;
sbit CS=P2^0;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DATEIN =P2^1;//主-从数据输入
sbit SCLK=P2^2;//时钟信号
sbit DATEOUT=P2^3;//从-主数据输出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_0=dat^0;
sbit dat_1=dat^1;
sbit dat_2=dat^2;
sbit dat_3=dat^3;
sbit dat_4=dat^4;
sbit dat_5=dat^5;
sbit dat_6=dat^6;
sbit dat_7=dat^7;
bit is_init;//决定是否延时;
uchar lpp;
unsigned char fhz;//返回值
uchar fhz_buff; //读返回值中间量
unsigned char xdata tab[512];
///*******************以上是SD卡
/*
VS1003mp3模块的接口定义
*/
sbit XRST=P1^0;//复位
sbit DREQ=P1^1; //数据请求
sbit XDCS=P1^2;  //数据片选
sbit XCS=P1^3; //命令片选
/*
/* VS1003mp3SPI通信接口定义
*/
sbit SCK=P1^4; //时钟
sbit SI=P1^5; //串行输入
sbit SO=P1^6;  //串行输出
//*******************************
void delay(uint time)
{  while(time)
  time--;
}
//***************************
unsigned char bdata datmp3;
sbit datmp3_0=datmp3^0;
sbit datmp3_1=datmp3^1;
sbit datmp3_2=datmp3^2;
sbit datmp3_3=datmp3^3;
sbit datmp3_4=datmp3^4;
sbit datmp3_5=datmp3^5;
sbit datmp3_6=datmp3^6;
sbit datmp3_7=datmp3^7;
//*//**********************************************
/*读sd卡子程序,无返回值,有参函数,参数为要写入DATEIN数据线的字节*/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6;

      SCLK=0;
     //if(!is_init)delay(1);
    if(is_init)delay(200);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5;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4;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3;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0;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
unsigned char read()//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
void write1(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
unsigned char read1()//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8
void restsd()//复位SD卡
{  uchar i;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is_init=1;

CS=1;
for(i=0;i<15;i++)
{
       //120时钟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1)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initsd()//初始化
{
//
   uchar pcmd[6]={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readsd(unsigned long addstart)//读SD卡物理扇区

{  unsigned long sdbuff1,sdbuff2,sdbuff3,sdbuff4;
     uint j,n;
     uchar zh1,zh2,zh3,zh4;
  sdbuff1=addstart;
  sdbuff2=addstart;
  sdbuff3=addstart;
  sdbuff4=addstart;
     zh1=(sdbuff1>>24);//zh1=(sdbuff1>>24)&0x000000ff;  省掉这些为了使程序运行加快
    zh2=(sdbuff2>>16);//&0x000000ff;
      zh3=(sdbuff3>>8);//&0x000000ff;
     zh4=sdbuff4;//&0x000000ff;
   // uchar pcmd[6]={0x51,zh1,zh2,zh3,zh4,0xff};//原来这里是高地址字节在前地地址在后啊201012月14日逻辑扇区在253*512=0X0001fa00

      //CS=1;
  //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速度啊!提高
   CS=0;//片选开
   write1( 0x51);
   write1( zh1);
   write1( zh2);
   write1( zh3);
   write1( zh4);
   write1( 0xff);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n=0;
for(j=512;j;j--)
{
   tab[n]=read1();
    n++;

}
fhz=read1();
fhz=read1();
CS=1;
write1(0xff);

}

////***************************************以上是SD主程序

///*************************************以下是MP3模块的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j)//延时100us
{unsigned char i;
   for(i=j;i;i--)
   {
  }
}

void spi_write_mp3(uchar h)//SPI写入一个字节,这里是最底层的数据发送!
{
  datmp3=h;

/*SCLK=1;
for(i=8;i;i--)
{

      SI=h&0x80;
   h=h<<1;
   SCK=0;
   //delay1ms(1);  //这里不要加任何的延时!提高写入MP3模块的写入速度!
      SCK=1;
  // delay1ms(1);

}*/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

/*uchar spi_read_mp3()// SPI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read;
   for(i=8;i;i--)
   {
    SCLK=1;
       delay();
       SCLK=0;
    delay();
       read=SO&0x80;
       read=(read<<1);
    }
    SCLK=1;
  return (read);
}
*/
void write_comd_mp3(uchar add,uint date)//写入控制命令add地址date是数据注意这里是16位的数据,内部做分开了处理
{
    uchar h,l;
    l=date;
    h=(date>>8);
        DREQ=1;
       while(!DREQ); //检测MP3模块的忙状态
  XCS=0;
    spi_write_mp3(2); //表示写操作
    spi_write_mp3(add);
    spi_write_mp3(h);  //先写高8位
    spi_write_mp3(l);
    XCS=1;

}
void write_date_mp3(uchar dat)//写入音频数据信息这里还有一点是XDCS在此函数外拉低
{
   DREQ=1;
       while(!DREQ);
  spi_write_mp3(dat);

}
void init_mp3()  //初始化vs1003
{
  XRST=1;
  delay1ms(100);
  XRST=0;
  delay1ms(100);
  XRST=1;
  delay1ms(100);
    write_comd_mp3(0x00,0x0804);//模式设置
write_comd_mp3(0x03,0x9800);//时钟控制
write_comd_mp3(0x0b,250);//声音音量控制 00是最大的!!!!!
XDCS=0;//数据片选
spi_write_mp3(0);
spi_write_mp3(0);
spi_write_mp3(0);
spi_write_mp3(0);
XDCS=1;

}
void sing(uchar fhz)//正选测试
{

   write_comd_mp3(0x00,0x0820);
   DREQ=1;
       while(!DREQ);
    XDCS=0;
    write_date_mp3(0x53);
    write_date_mp3(0xef);
    write_date_mp3(0x6e);//正选测试开启
    write_date_mp3(fhz); //频率选择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delay1ms(60000);
    write_date_mp3(0x45);   //正选关段
    write_date_mp3(0x78);
    write_date_mp3(0x69);
    write_date_mp3(0x74);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XDCS=1;

}
//以上是MP3程序
void main() //主程序
{

unsigned long numb;
uint  i;
uchar sd_mp3_buff;

init_mp3();//初始化MP3
////////////////
is_init=1;
restsd();
initsd();
is_init=0;//提高始终频率
///////////////

sing(100);//正选测试

  while(1)
  {

     numb=4327936; //从4327936物理地址开始读歌曲!

          XDCS=0;
                      for(;;)
                        {
                         readsd(numb);//读物理扇区
                              for(i=0;i<512;i++)  //一个扇区的数据送入MP3中
                               {

                                       sd_mp3_buff=tab[i];
                                   write_date_mp3( sd_mp3_buff);

                                 }
             numb=(numb+512);

                       }

  // XDCS=1;

  }

}

楼主:
可以到300K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p1_7=P1^7;
sbit CS=P2^0;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DATEIN =P2^1;//主-从数据输入
sbit SCLK=P2^2;//时钟信号
sbit DATEOUT=P2^3;//从-主数据输出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_0=dat^0;
sbit dat_1=dat^1;
sbit dat_2=dat^2;
sbit dat_3=dat^3;
sbit dat_4=dat^4;
sbit dat_5=dat^5;
sbit dat_6=dat^6;
sbit dat_7=dat^7;

bit is_init;//决定是否延时;
uchar lpp;
unsigned char fhz;//返回值
uchar fhz_buff; //读返回值中间量
//unsigned char xdata tab[512];

///*******************以上是SD卡
/*
VS1003mp3模块的接口定义

*/
sbit XRST=P1^0;//复位
sbit DREQ=P1^1; //数据请求
sbit XDCS=P1^2;  //数据片选
sbit XCS=P1^3; //命令片选
/*
/* VS1003mp3SPI通信接口定义
*/
sbit SCK=P1^4; //时钟
sbit SI=P1^5; //串行输入
sbit SO=P1^6;  //串行输出
//*******************************

void delay(uint time)
{  while(time)
  time--;
}
//***************************
unsigned char bdata datmp3;
sbit datmp3_0=datmp3^0;
sbit datmp3_1=datmp3^1;
sbit datmp3_2=datmp3^2;
sbit datmp3_3=datmp3^3;
sbit datmp3_4=datmp3^4;
sbit datmp3_5=datmp3^5;
sbit datmp3_6=datmp3^6;
sbit datmp3_7=datmp3^7;

///*************************************以下是MP3模块的程序

void delay1ms(uint j)//延时100us
{unsigned char i;

   for(i=j;i;i--)
   {
  }
}

void spi_write_mp3_1(uchar h)//SPI写入一个字节,这里是最底层的数据发送!
{
  datmp3=h;

/*SCLK=1;
for(i=8;i;i--)
{

      SI=h&0x80;
   h=h<<1;
   SCK=0;
   //delay1ms(1);  //这里不要加任何的延时!提高写入MP3模块的写入速度!
      SCK=1;
  // delay1ms(1);

}*/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

/*uchar spi_read_mp3()// SPI读取一个字节
{
    uchar i,read;
   for(i=8;i;i--)
   {
    SCLK=1;
       delay();
       SCLK=0;
    delay();
       read=SO&0x80;
       read=(read<<1);

    }
    SCLK=1;

  return (read);
}
*/
void write_comd_mp3(uchar add,uint date)//写入控制命令add地址date是数据注意这里是16位的数据,内部做分开了处理
{
    uchar h,l;
    l=date;
    h=(date>>8);

        DREQ=1;
       while(!DREQ); //检测MP3模块的忙状态
  XCS=0;
    spi_write_mp3_1(2); //表示写操作
    spi_write_mp3_1(add);
    spi_write_mp3_1(h);  //先写高8位
    spi_write_mp3_1(l);
    XCS=1;

}

void write_date_mp3(uchar dat)//写入音频数据信息这里还有一点是XDCS在此函数外拉低
{

   DREQ=1;
       while(!DREQ);
  datmp3=dat;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

void init_mp3()  //初始化vs1003
{
  XRST=1;
  delay1ms(100);
  XRST=0;
  delay1ms(100);
  XRST=1;
  delay1ms(100);

    write_comd_mp3(0x00,0x0804);//模式设置
write_comd_mp3(0x03,0x9800);//时钟控制
write_comd_mp3(0x0b,250);//声音音量控制 00是最大的!!!!!

XDCS=0;//数据片选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spi_write_mp3_1(0);
XDCS=1;

}

void sing(uchar fhz)//正选测试
{

   write_comd_mp3(0x00,0x0820);
   DREQ=1;
       while(!DREQ);
    XDCS=0;
    write_date_mp3(0x53);
    write_date_mp3(0xef);
    write_date_mp3(0x6e);//正选测试开启
    write_date_mp3(fhz); //频率选择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delay1ms(60000);
    write_date_mp3(0x45);   //正选关段
    write_date_mp3(0x78);
    write_date_mp3(0x69);
    write_date_mp3(0x74);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write_date_mp3(0);
     XDCS=1;

}

//以上是MP3程序
//*//**********************************************
/*读sd卡子程序,无返回值,有参函数,参数为要写入DATEIN数据线的字节*/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6;

      SCLK=0;
     //if(!is_init)delay(1);
    if(is_init)delay(200);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5;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4;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3;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EIN=dat_0;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
unsigned char read()//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
void write1(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
unsigned char read1()//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8

void restsd()//复位SD卡
{  uchar i;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is_init=1;

CS=1;
for(i=0;i<15;i++)
{
       //120时钟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1)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initsd()//初始化
{
//
   uchar pcmd[6]={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readsd(unsigned long addstart)//读SD卡物理扇区

{  unsigned long sdbuff2;
     uint j,n;
  uchar sd_mp3_buff;
     uchar zh2,zh3,zh4;
  sdbuff2=addstart;

  zh4=addstart;
    zh2=(sdbuff2>>16);   //把以前的代码大部分省略,为了速度!1!!!
      zh3=(addstart>>8);

   // uchar pcmd[6]={0x51,zh1,zh2,zh3,zh4,0xff};//原来这里是高地址字节在前地地址在后啊201012月14日逻辑扇区在253*512=0X0001fa00

      //CS=1;
  //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速度啊!提高
   CS=0;//片选开

   write1( 0x51);
   write1( 0x00);//这里是2G以下可以为00
   write1( zh2);
   write1( zh3);
   write1( zh4);
   write1( 0xff);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fhz=read1();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n=0;
for(j=512;j;j--)
{
  // tab[n]=read1();
   // n++;
    //sd_mp3_buff=tab[i];
sd_mp3_buff=read1();
write_date_mp3( sd_mp3_buff);

}
fhz=read1();
fhz=read1();
CS=1;
write1(0xff);

} */

////***************************************以上是SD主程序
void main() //主程序
{

uchar *p;
static unsigned long  numb;
uint j,n;
//uchar sd_mp3_buff;
uchar zh2,zh3,zh4;
//uint  i;

init_mp3();//初始化MP3
////////////////
is_init=1;
restsd();
initsd();
is_init=0;//提高始终频率
///////////////

sing(100);//正选测试

  while(1)
  {

     numb=4327936; //从4327936物理地址开始读歌曲!

        //这里的指针操作比移位操作快多了!!!!
          XDCS=0;
                      for(;;)
                        {

       p=&numb; //取出存放Numb的地址的最高位!详细请看汇编!!
       p++;  //由于最高位不用所以这里舍去小于2G
       zh2=*p;//从高到底的地第二字节  、、
       p++;
       zh3=*p; //从高到底的地第三字节
        p++;
       zh4=*p; //从高到底的地第四字节
                   //readsd(numb);//读物理扇区
        //**************
       //sdbuff2=numb;

/*zh4=numb;
zh3=(numb>>8);
zh2=(numb>>16);   //把以前的代码大部分省略,为了速度!1!!!
*/

   // uchar pcmd[6]={0x51,zh1,zh2,zh3,zh4,0xff};//原来这里是高地址字节在前地地址在后啊201012月14日逻辑扇区在253*512=0X0001fa00

      //CS=1;
  //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速度啊!提高
   CS=0;//片选开

  // write1( 0x51);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物理扇区地址
   dat=0x51;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0x00);//这里是2G以下可以为00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0x00;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zh2);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2;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 write1( zh3);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3;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write1( zh4);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zh4;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fhz=read1(); 以上是写SD卡
  // write1( 0xff);    //fhz=read1(); 以下是写SD卡
  dat=0xff;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DATEOUT=1;     // 以上是写SD卡

for(;;)
{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dat;    // 以上是读SD卡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dat;    //fhz=read1(); 以上是读SD卡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n=0;
for(j=512;j;j--)
{
        DATEOUT=1;     //fhz=read1(); 以下是读SD卡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1);
   SCLK=0;

     //if(!is_init)delay(1);
    dat_6=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5=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4=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3=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2=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1=DATEOUT;

     SCLK=1;

        // if(!is_init)delay(1);
   SCLK=0;

         // if(!is_init)delay(1);
    dat_0=DATEOUT;          //fhz=read1(); 以上是读SD卡

      datmp3=dat;    //fhz=read1(); 以下是写mp3bit流
         DREQ=1;
         while(!DREQ);

           SI=datmp3_7;
         //为了进一步提高速度我这里采用了顺序结构!全是断桥残雪惹的祸!第一次爱的人播放正常!而断桥残雪不行了!一定尽全力
      SCK=0;   //从SD读取和MP3写数据流下手
      SCK=1;

      SI=datmp3_6;

      SCK=0;
      SCK=1;

      SI=datmp3_5;

      SCK=0;
      SCK=1;

      SI=datmp3_4;

      SCK=0;
      SCK=1;

      SI=datmp3_3;

      SCK=0;
      SCK=1;

     SI=datmp3_2;

      SCK=0;
      SCK=1;

    SI=datmp3_1;

      SCK=0;
      SCK=1;

    SI=datmp3_0;

      SCK=0;
      SCK=1;

             //以上是写mp3bit流
}

//**********************以下是读CRC*****
           DATEOUT=1;
            SCLK=1;
     SCLK=0;
    dat_7=DATEOUT;

     SCLK=1;

   SCLK=0;

    dat_6=DATEOUT;

    SCLK=1;

   SCLK=0;

    dat_5=DATEOUT;

    SCLK=1;

   SCLK=0;

    dat_4=DATEOUT;

     SCLK=1;
   SCLK=0;

    dat_3=DATEOUT;

    SCLK=1;

   SCLK=0;
    dat_2=DATEOUT;

     SCLK=1;

   SCLK=0;

    dat_1=DATEOUT;

     SCLK=1;
   SCLK=0;
    dat_0=DATEOUT;

DATEOUT=1;
         SCLK=1;
   SCLK=0;
    dat_7=DATEOUT;

     SCLK=1;
   SCLK=0;
    dat_6=DATEOUT;
    SCLK=1;
   SCLK=0;

    dat_5=DATEOUT;
    SCLK=1;
   SCLK=0;

    dat_4=DATEOUT;
     SCLK=1;
   SCLK=0;

    dat_3=DATEOUT;
    SCLK=1;
   SCLK=0;

    dat_2=DATEOUT;
        SCLK=1;
     SCLK=0;
    dat_1=DATEOUT;
       SCLK=1;
    SCLK=0;
    dat_0=DATEOUT;

                CS=1;
             dat=0xff;

        DATEIN=dat_7;
      SCLK=0;
      SCLK=1;

      DATEIN=dat_6;
      SCLK=0;
      SCLK=1;

      DATEIN=dat_5;
      SCLK=0;
      SCLK=1;

      DATEIN=dat_4;
      SCLK=0;
      SCLK=1;

      DATEIN=dat_3;
      SCLK=0;
      SCLK=1;

      DATEIN=dat_2;
      SCLK=0;
      SCLK=1;

      DATEIN=dat_1;
      SCLK=0;
      SCLK=1;

          DATEIN=dat_0;
      SCLK=0;
      SCLK=1;
//**********************以上是读CRC*****
          //**************

             numb=(numb+0x200);

  1281.                        }

  1282.   // XDCS=1;

  }

}

网友A:
太牛了,真佩服你,我也是单片机爱好者

网友B:
自己做MP3吗?程序好长

网友C:
如能將資料打包分享  這樣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