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TFT9325液晶显示SD卡中的图片源程序

楼主(2015-06-23):
经过近两个星期的奋战!今天我敢说我成功了,因为我在液晶屏上成功的显示了彩色图片!真是不容易啊。回顾这些日子,我没睡一个安稳觉,实验达一百多次,与现在兴奋相比,都是浮云了!再一次次失败中我也在总结经验,一直在问位什么?下面:
我开始做TFT液晶实在做完SD卡之后,虽然我没有弄文件系统,可是SD作为一个超大容量的RAM还是可以的,这一点我在技术上是能实现的!那么怎样才能把SD卡上的数据准确无误的显示在TFT液晶上呢?没有任何头绪,虽然做过12864但是你看看TFT的数据手册,你就明白了什么叫做不是一个级别!做之前,我在网上疯狂的搜着关于TFT液晶的资料,最后只找到了一份英文的TFT手册,我不懂英文!但还没有中文的!在网上的大都是只言片语的简介!于是开始用金山词霸翻译!大约有一个星期左右,关于TFT大概的知识懂了一点g点,当然现在的我也只是知道一点!因为他的功能实在是太强了!知道了控制器是9325的!知道了他的数据操作时分很多种的(16,8,SPI,...)。知道了他内部的寄存器很多!但是那是的我认为,不就是一块液晶吗!能难倒哪去?我现在才知道我当时错了!大概有个了解后,我开始搭接实验板!单片机驱动液晶调试正式开始,按照8位数据传输模式连接接口!数据按照一次传送8位,传两次(因为不论是数据还是指令都是16位的数据结构)高字节在前的顺序!开始我只想运行刷屏的程序,可是迟迟不能运行,后来发现是数据跟指令没搞明白!RS=1表示写的是数据,RS=0表示写的是寄存器的地址。然后初始化,这里的初始话我是调用别人的做好的!后来程序开始在液晶上运行了!当然是刷屏程序!接下来市让屏幕上显示彩条!就想电视里的那种一条红一条绿,一样,这是为了测试液晶的GRAM你能可靠地控制!我实现这一步也要感谢网络!正式网络我才一点点的积累经验,实现了自如的控制GRAM的显示!(我想在液晶的任意坐标系内显示任意的颜色或色条!)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12864,因为当你控制了这一点时,你基本上离显示图片不远了!因为你控制了这一点很容易的能实现行和场的扫描!有了行场扫描你就可以显示一幅画了!当然这是理论上!这是前天晚上的事!昨天一天我都在调一个东西!那就是关键的也是最后一步!SD卡和TFT液晶联合试验!单片机要完成从SD卡中读取数据!然后送入到TFT液晶的控制器里,并且提供行扫描光和场扫描!SD卡的程序我以前调好的,直接拿来用!液晶的也拿来用,组合起来用XDATE中的RAM作为联系两个期间的数据缓冲单元!当我写入内存卡一幅图片!想着显示出的画面有多好时!打开电源!扫描开始!然而我失望了!出来的竟然是无数的红绿白黑的点!俗称花屏!为什么会这样那?我开始考虑!是不是取模有问题!然后改变image2lcd的取模方式!复制粘贴!WINHEX中查看数据!这样反复,还是不能显示!相反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出现了很多网文!这是行场不同步,像素没有正确的写入自己的位置造成的!这个问题从昨天下午直到半夜!还是没解决!心情很郁闷!但是我总感觉我里成功很近了,一步之遥!昨晚上做到很晚,梦里还在想!结果谁大了,7:30才醒!醒了我就在想这个网文!我忽略了一个细节!当时我扫描方式时!我曾采用过行逆程显示!结果表明有一部分图像显现出来!不过在边缘!,里面都是网文!和乱踢八糟的彩色点!只有在边缘是细腻的图像,只有一小块,而且每隔多少行一块!突然一个想法在脑子里闪现!是不是我重复数据扫描了!有一想我主程序里是512个扫描周期,分了两个字节!总共是1024!而我读一扇区只有512,所以肯定有一半的数据是重复的!,想到这里我想赶紧验证下!电话响了!安保近的,说工地有事让我去趟!我也没顾得实验!直接去工地,办完事回来吧程序改了,512改成了256,这样正是512字节,然后又实验!这次能显示图像的轮廓了,但是很模糊!我有WINHEX开查看!是字节未按高字节在前的顺序,排列,调整后,一点也不大差的显示在屏幕上了!IMAGE取模吧JPG转换成BMP的彩色图片宽度240,高度320,16位色,高位在前,水平扫描!生成BIN文件存入存储卡中OVER!当然在中间还要用串口查看数据是否正确!

}
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ATE P0

//bit flage;

//SD卡的

sbit p1_7=P1^7;

sbit CS=P2^0;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DATEIN =P2^1;//主-从数据输入

sbit SCLK=P2^2;//时钟信号

sbit DATEOUT=P2^3;//从-主数据输出

//液晶的

sbit RS=P3^7;

   sbit RW=P3^6;

   sbit RES=P3^5;

   sbit CStft=P3^4;

  17. uint btime;

  18. uchar c;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_0=dat^0;

sbit dat_1=dat^1;

sbit dat_2=dat^2;

sbit dat_3=dat^3;

sbit dat_4=dat^4;

sbit dat_5=dat^5;

sbit dat_6=dat^6;

sbit dat_7=dat^7;

bit is_init;//决定是否延时;

  uchar lpp;

unsigned char fhz;//返回值

uchar fhz_buff; //读返回值中间量

unsigned char xdata tab[512];

  33. void delay(uint time)

  34. {  while(time)

  35.   time--;

  36. }

//**********************************************

/*读sd卡子程序,无返回值,有参函数,参数为要写入DATEIN数据线的字节*/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6;

          SCLK=0;

          if(!is_init)delay(2);

         if(is_init)delay(200);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5;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4;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3;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0;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

unsigned char read()//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6=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5=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4=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3=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2=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1=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0=DATEOUT;

  167.    return (dat);

  169. void restsd()//复位SD卡

  170. {  uchar i;

  171.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172.   is_init=1;

  CS=1;

  for(i=0;i<15;i++)

  {

                //120时钟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1)break;

  195.   }

  197.   CS=1;

  198.   write(0xff);

void initsd()//初始化

{

//

   uchar pcmd[6]={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205.       CS=1;

  206.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207.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221.   }

  223.   CS=1;

  224.   write(0xff);

}

void readsd(unsigned long addstart)//读SD卡物理扇区

{  unsigned long sdbuff1,sdbuff2,sdbuff3,sdbuff4;

   uint j,n;

uchar zh1,zh2,zh3,zh4;

   sdbuff1=addstart;

   sdbuff2=addstart;

   sdbuff3=addstart;

   sdbuff4=addstart;

      zh1=(sdbuff1>>24)&0x000000ff;

       zh2=(sdbuff2>>16)&0x000000ff;

         zh3=(sdbuff3>>8)&0x000000ff;

         zh4=sdbuff4&0x000000ff;

   // uchar pcmd[6]={0x51,zh1,zh2,zh3,zh4,0xff};//原来这里是高地址字节在前地地址在后啊201012月14日逻辑扇区在253*512=0X0001fa00

  240.    CS=1;

  24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242.     CS=0;//片选开

    write( 0x51);

    write( zh1);

    write( zh2);

    write( zh3);

    write( zh4);

    write( 0xff);

    DATEOUT=1;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255.   }

  256.   DATEOUT=1;

  257.   for(;;)

  258.   {

  259.     fhz=read();

  260.     if(fhz==0xfe)break;

  261.   }

  DATEOUT=1;

  n=0;

for(j=512;j;j--)

{

   tab[n]=read();

    n++;

}

fhz=read();

fhz=read();

CS=1;

write(0xff);

}

/*

//********************************一下是液晶的

void delay1ms(uint x) //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a,b,c;

         uint z;

         for(z=x;z;z--)

         {

         for(c=8;c>0;c--)

             for(b=197;b>0;b--)

            for(a=2;a>0;a--);

            }

  }

void write_date(uchar hight,uchar low) //定义搞八位字节和低八位字节写然后写入数据

{

   CStft=0;

   RS=1;

   DATE=hight;

   RW=0;

   RW=1;

   DATE=low;

   RW=0;

     RW=1;

   CStft=1;

  297. }

  298. void write_cmd(uchar hight,uchar low )//定义搞八位字节和低八位字节写然后写入指令

  299. {

     CStft=0;

   RS=0;

   DATE=hight;

   RW=0;

   RW=1;

   DATE=low;

   RW=0;

     RW=1;

   CStft=1;

}

void wr_cmd_date(uint cmmd,uint datesh) //写入指令和相应的数据;

{

   uchar g,d,g1,d1;              /*  2010年12月21日与天津第四项目部终于做完了9325的TFT262万色彩色液晶,感觉比他妈的12864爽多了,

                                              毕竟一个是黑白的一个是彩色的,呵呵,加油啊,下一步是组合SD卡和TFT液晶,让液晶显示彩色图片,加油吧!*/

       d=datesh;

       d=(d&0x00ff);

       g=(datesh>>8)&0x0ff;

       d1=cmmd;

       d1=(d1&0x00ff);

       g1=(cmmd>>8)&0x0ff;

    write_cmd(g1,d1 );

     write_date(g,d ) ;

}

void initTFT()//注意:这里是用的设置库,网络上多的很,感谢网络啊。

{

  wr_cmd_date(0x0001,0x0100); //s1-s720

  wr_cmd_date(0x0002,0x0700);

  wr_cmd_date(0x0003,0x1030);

wr_cmd_date(0x0004,0x0000);

  wr_cmd_date(0x0008,0x0207);

  wr_cmd_date(0x0009,0x0000);

  wr_cmd_date(0x000A,0x0000);

  wr_cmd_date(0x000C,0x0000);

  wr_cmd_date(0x000D,0x0000);

wr_cmd_date(0x000F,0x0000);

//power on sequence VGHVGL

  wr_cmd_date(0x0010,0x0000);

  wr_cmd_date(0x0011,0x0007);

  wr_cmd_date(0x0012,0x0000);

  wr_cmd_date(0x0013,0x0000);

//vgh

  wr_cmd_date(0x0010,0x1290);

  wr_cmd_date(0x0011,0x0227);

delay1ms(100);

//vregiout

  wr_cmd_date(0x0012,0x001d); //0x001b

delay1ms(100);

//vom amplitude

  wr_cmd_date(0x0013,0x1500);

delay1ms(100);

//vom H

  wr_cmd_date(0x0029,0x0018);

  wr_cmd_date(0x002B,0x000D);

//gamma

  wr_cmd_date(0x0030,0x0004);

  wr_cmd_date(0x0031,0x0307);

  wr_cmd_date(0x0032,0x0002);// 0006

  wr_cmd_date(0x0035,0x0206);

  wr_cmd_date(0x0036,0x0408);

  wr_cmd_date(0x0037,0x0507);

  wr_cmd_date(0x0038,0x0204);//0200

  wr_cmd_date(0x0039,0x0707);

  wr_cmd_date(0x003C,0x0405);// 0504

  wr_cmd_date(0x003D,0x0F02);

//ram

  wr_cmd_date(0x0050,0x0000);

  wr_cmd_date(0x0051,0x00EF);

  wr_cmd_date(0x0052,0x0000);

  wr_cmd_date(0x0053,0x013F);

  wr_cmd_date(0x0060,0xA700);

  wr_cmd_date(0x0061,0x0001);

  wr_cmd_date(0x006A,0x0000);

//

  wr_cmd_date(0x0080,0x0000);

  wr_cmd_date(0x0081,0x0000);

  wr_cmd_date(0x0082,0x0000);

  wr_cmd_date(0x0083,0x0000);

  wr_cmd_date(0x0084,0x0000);

  wr_cmd_date(0x0085,0x0000);

//

  wr_cmd_date(0x0090,0x0010);

  wr_cmd_date(0x0093,0x0003);

  wr_cmd_date(0x0095,0x0110);

  wr_cmd_date(0x0097,0x0000);

  wr_cmd_date(0x0098,0x0000);

  wr_cmd_date(0x0007,0x0133);

}

//****************以上是液晶的

void lcm_coordinate(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 )//扫描地

{

  wr_cmd_date(0x0050,x1);

  wr_cmd_date(0x0051,x1);

  wr_cmd_date(0x0052,y1);

  wr_cmd_date(0x0053,y1);

  wr_cmd_date(0x0020,x1);

  wr_cmd_date(0x0021,y1);

}

void main()

{ unsigned long numb;

unsigned int x,y; //扫描地址;

    uint a;

   uint f,buff_sd_tft;

  uint  m1,m2;

delay1ms(30);

   CS=1;

   RES=0;

   delay1ms(150);

   RES=1;

   delay1ms(50);

//******

   initTFT();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

is_init=1;

restsd();

initsd();

is_init=0;//提高始终频率

//p1_7=0;

//********

while(1)

{

  /* x=0;y=0;

   for(;;)

           {

      lcm_coordinate(x,y );

  wr_cmd_date(0x0022,0x0000);

x++;

delay20us();

  431.      if(x==240){x=0;y++;}

  432.      if(y==80)break;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434.        }

   for(;;)

           {

      lcm_coordinate(x,y );

  wr_cmd_date(0x0022,0xf800);

x++;

delay20us();  //必须加延时,实时胜于雄辩,如果不加延时的话,极易出现花屏,及扫描过高引起的数据无法写入,他妈的耽误了我一下午时间啊!2010年12月22日

     if(x==240){x=0;y++;}

     if(y==160)break;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

  for(;;)

           {

      lcm_coordinate(x,y );

  wr_cmd_date(0x0022,0x0000);

x++;

delay20us();  //必须加延时,实时胜于雄辩,如果不加延时的话,极易出现花屏,及扫描过高引起的数据无法写入,他妈的耽误了我一下午时间啊!2010年12月22日

     if(x==240){x=0;y++;}

     if(y==240)break;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

  for(;;)

           {

      lcm_coordinate(x,y );

  wr_cmd_date(0x0022,0x001f);

x++;

delay20us();  //必须加延时,实时胜于雄辩,如果不加延时的话,极易出现花屏,及扫描过高引起的数据无法写入,他妈的耽误了我一下午时间啊!2010年12月22日

     if(x==240){x=0;y++;}

     if(y==320)break;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

}*/

  466. // while(1);

  467. //p1_7=1;

  468.   // btime=65536;

// SendOneByte(0x88);

x=0;y=0;

   numb=4327936;

do

  {

readsd(numb);//读物理扇区

      //SendOneByte(0x88);

       f=0;

  for(a=256;a;a--)

      {

      m1=tab[f];

     // SendOneByte(m1);

      m1=(m1<<8)&0xff00;

      f++;

      m2=tab[f];

     // SendOneByte(m2);

      f++;

      buff_sd_tft=m1+m2;

      lcm_coordinate(x,y );

  wr_cmd_date(0x0022,buff_sd_tft);

           x++;

         delay1ms(1);                                //必须加延时,实时胜于雄辩,如果不加延时的话,极易出现花屏,及扫描过高引起的数据无法写入,他妈的耽误了我一下午时间啊!2010年12月22日

     if(x==240){x=0;y++;}

     if(y==320)y=0;                       //检测是否写到屏的边缘 240x320

       }

      //SendOneByte(0xcc);

      numb=(numb+512);

  }

   while(0x0044620!=numb);

// EA=0;

  501.   //  ES = 0;

  502.    // TR1 = 0;

  503.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