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FET430UIF烧写器降级程序

楼主(2015-06-23):
FET430UIF烧写器V2升V3,V2版本烧写器端口名称为MSP-FET430UIF-VCP,V3版本烧写器端口名称为MSP-FET430UIF-CDC,两个版本烧写器的驱动是不同的,请注意

FET430UIF V3固件降级程序.rar

V3固件降级到V2

网友A(2016-07-17):
刚才我用过那种方法,但还是没能成功,希望大神的你能给我一个解决方案

网友A:
刚才我用过那种方法,但还是没能成功,希望大神的你能给我一个解决方案。万分感谢

网友B(2017-05-16):
试试有用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