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实现51单片机读SD卡的逻辑0扇区高兴

楼主(2015-06-23):
呵呵!今天晚上真是走运啊,我12月8日开始的做SD读实验,到今天晚上11:00才做出来啊,其中写片115次,变过四次程序,连着三晚上没睡好觉,两天偷偷的没去上班在宿舍做实验,终于搞定读逻辑0扇区了!我算是受够了,但是这几天每天晚上都在找资料,请老师,可是真是那句话,靠谁也不如靠自己,别人是不了解你的实际情况的,在这里我真的很感谢网络,有了它,我在千千万万的资料中找到了最有用的几分,然我得意找到钥匙。
接下来说下SD卡(microsd)读DBR:

SD卡作为一种存储设备早在应用了,但是关于SD卡我还是在做完12864显示以后才发现,光显示图片有啥意思?不如来点动画,呵呵殊不知存储空间收到限制了,一幅BMP图片要1KB的存储空间,我的存储容量是8K,呵呵,很显然是不行的,有没有一种大容量小体积便携,便于PC操作的存储设备那?指向了SD卡,一代的可以最大存储4GB,这是相当海量的,也是很理想的,决定后看了关于FAT32的文件系统,感觉真是很难,不过,也大抵能找到根目录,FAT表和数据区,接下来是做实验搭模块,开始看了关于SD卡的资料,网上资料很多,我看了大多泛泛而谈,没做过的,即使看了还是无处下手,我经验如下:1.首先要了解SPI通信,因为他是基础,要靠他来完成数据交换,其实SPI也没什么,个人感觉比异步简单老鼻子了,关键是SD卡中数据发送时上升沿,数据接收是下降沿,记好了,期间一定要保证数据的稳定,且在写时MISO线要保持高电平,读时MOSI要保持高电平,2,写命令是公六字节,最先发送的是指令代码(高位先发)然后是参数,对于参数是地址的则按地址字节最高字节在前,以此类推,例如:ADD=0x01020304,那么先要发送01,在发02,在发03在发04;最后发CRC效验,当然这里默认为FF,不用管它;3,先调复位SD卡,然后再调初始化,在调读,这里注意,当你初始化复位时,时钟一定要慢,当要读扇区是一定要提高时钟频率,要不非得操蛋不可,当调好复位初始化后,先做个试验,读取0扇区的值,当然这里指的是读物理扇区,如果读到扇区的最后两个字节是55AA,那恭喜你,你的程序没问题了,但是FAT文件系统要的是逻辑0扇区的BPB(系统引导记录),所以你要用软件打开磁盘找到PHYSICALL SECTOR NO:和LOGICAL SECTOR NO:即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例如我的是253  0:表示什么呢?表示逻辑扇区0在物理253扇区,所以找到253扇区就找到逻辑0扇区了,那怎样找?又要注意了,SD卡的读操作的寻址是按字节一扇区来的,所以要吧扇区转换成字节,一扇区是512字节,那么逻辑0扇区的物理地址为253*512=129536;吧这个值写入SD卡然后读出来就是逻辑0扇区的值;一个也不搭茬;找到了逻辑0扇区就找到了进入FAT32文件系统的第一步,也是一把非常重要的钥匙,但是离最终的文件寻址还差的远,要是没这一步,文件寻址是不可能的!还证明了,WINheBUbub不能显示物理0扇区,只能显示逻辑0扇区,嘻嘻!

下面是源码、、、我用的是手机内存卡1GB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1_7=P1^7;
sbit CS=P2^0; //片选信号(低电平有效)
sbit DATEIN =P2^1;//主-从数据输入
sbit SCLK=P2^2;//时钟信号
sbit DATEOUT=P2^3;//从-主数据输出

uint btime;
uchar c;

sbit led4=P1^0;
sbit led3=P1^1;    //2010年12月14日与天津开发区
sbit led2=P1^2;
sbit led1=P1^3;
uchar g=0,s=0,bw=0,q=0; //显示单元 个位、十位、百位、千位
uchar code tab1[]={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不带小数点显示0~9

unsigned char bdata dat;
sbit dat_0=dat^0;
sbit dat_1=dat^1;
sbit dat_2=dat^2;
sbit dat_3=dat^3;
sbit dat_4=dat^4;
sbit dat_5=dat^5;
sbit dat_6=dat^6;
sbit dat_7=dat^7;

bit is_init;//决定是否延时;
  uchar lpp;
unsigned char fhz;//返回值
uchar fhz_buff; //读返回值中间量
unsigned char xdata tab[512];

void delay(uint time)
{  while(time)
  time--;
}

//**********************************************
/*读sd卡子程序,无返回值,有参函数,参数为要写入DATEIN数据线的字节*/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wr_)// 写入一个字节SD卡
{
           dat=wr_;
        DATEIN=dat_7;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6;

      SCLK=0;
     if(!is_init)delay(2);
    if(is_init)delay(200);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5;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4;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3;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1;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EIN=dat_0;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1;
      if(is_init) 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
unsigned char read()// 读取一个字节SD卡
{
          DATEOUT=1;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7=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6=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5=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4=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3=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2=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1=DATEOUT;

     SCLK=1;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SCLK=0;
    if(is_init)delay(200);
          if(!is_init)delay(2);
    dat_0=DATEOUT;

   return (dat);

}

void restsd()//复位SD卡
{  uchar i;
uchar pcmd[6]={0x40,0x00,0x00,0x00,0x00,0x95};
is_init=1;

CS=1;
for(i=0;i<15;i++)
{
       //120时钟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1)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initsd()//初始化
{
//
   uchar pcmd[6]={0x41,0x00,0x00,0x00,0x00,0xff};//
//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fhz=read();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CS=1;
  write(0xff);

}

void readsd()//读SD卡物理扇区

{
   uchar pcmd[6]={0x51,0x00,0x01,0xfa,0x00,0xff};//原来这里是高地址字节在前地地址在后啊201012月14日
   uint j,n;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DATEOUT=1;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
{
   fhz=read();
   if(fhz==0xfe)break;

}

  DATEOUT=1;
n=0;
for(j=512;j;j--)
{
   tab[n]=read();
    n++;

}
fhz=read();
fhz=read();
CS=1;
write(0xff);

}
/*void writesd()

{
   uchar pcmd[6]={0x58,0x00,0x00,0x00,0x00,0xff};
   uint j,k;

   CS=1;
   write(0xff);//据说是提高兼容性
   CS=0;//片选开

   write( pcmd[0]);
   write( pcmd[1]);
   write( pcmd[2]);
   write( pcmd[3]);
   write( pcmd[4]);
   write( pcmd[5]);

   DATEOUT=1;
for(;;)
{
   fhz=read();
   if(fhz==0x00)break;

}
DATEOUT=1;

   for(j=20;j;j--)
{
  write(0xff);

}

write(0xfe);
for(j=512;j;j--)
{ k=tab[j];
   write(k);

}
write(0xff);
write(0xff);

DATEOUT=1;
for(;;)
{
fhz=read();
if((fhz&0x0f)==0x05)break;
}

  if(!DATEOUT);
{
   write(0xff);

}
CS=1;
write(0xff);

}
*/
void delay1(uint z) //延时程序
{
uint x,a,b;
         for (x=0;x<z;x++)

       {
       for(b=120;b>0;b--)
    {
        for(a=3;a>0;a--);

             }
    }

}
void display(uchar sd) //显示程序

{

             c=sd;
           g=(sd&0x0f);

   c=(c>>4);
   s=(c&0x0f);
    led1=0;
    P0=tab1[g]; //个
    delay1(2);
    led1=1;
     led2=0;
    P0=tab1[s];//十
    delay1(2);
    led2=1;
    led3=0;
    P0=tab1[0];   //百
    delay1(2);
    led3=1;
                 led4=0;
    P0=tab1[0];    //千
    delay1(2);
    led4=1;

}
void delay2(void)   //误差 -0.00000000025us
{
    unsigned char a,b,c,n;
    for(c=217;c>0;c--)
        for(b=225;b>0;b--)
            for(a=225;a>0;a--);
    for(n=10;n>0;n--);
}
void main()
{ uint ad;
uchar v;
is_init=1;
restsd();
initsd();
is_init=0;//提高始终频率
p1_7=0;
//writesd();
readsd();//读物理扇区
p1_7=1;
   btime=65536;
while(1)
{   btime=300;
   delay2();

for(;;)
{
v=tab[ad];
display(v);
btime--;
if(btime==0)break;
  }
  ad++;
  if(ad==512)ad=0;

}

}

以上程序仅在本人试验模块中通过,不知兼容咋样!用LED显示512字节的码形!
2015年12月14日-12月8日历时一星期终于读出BPB,加油啊,离文件系统还差的远啊!

网友A:
感受到楼主的喜悦了,接连发了那么多帖子,祝早日成功

网友B:
时空穿越了啊!现在就15年12月了,幸会,幸会!

网友C(2015-12-01):
有电路吗 求

网友D:
楼主精神实在可嘉,加油!!

网友E(2016-09-30):
"所以你要用软件打开磁盘找到PHYSICALL SECTOR NO:和LOGICAL SECTOR NO:即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请教一下楼主:你是怎么查看物理扇区和逻辑扇区的?用的是什么软件。

网友F:
一遍一遍的看

网友G(2020-03-25):
帮顶,支持楼主.正在学习SD卡图片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