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lcd12864全屏显示图片程序详解

楼主(2015-06-23):
今天对软件做了调整使能显示全屏图像,如下图示:
11月19日晚于天津四项目部宿舍

原始图片

转换黑白后:

液晶显示器显示: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P1^0;//并行模式下为指令数据选择信H/L=指令/数据
sbit rw=P1^1;//并行的读写信号H/L=读/写
sbit e=P1^2; //并行下的使能信号
sbit reset=P1^5;

   uchar x,y;
   uchar datetabal;
uchar d1,d2;//数据缓冲
uchar k=0,h=0;
unsigned int i,j;

uchar code tab[]={/*--  调入了一幅图像:C:\Users\lenovo\Desktop\是.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07,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0,0x00,0x03,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E0,0x00,0x01,0xFF,0xFF,0xFF,
0x7F,0xFF,0xFF,0xFF,0xE1,0xFF,0xFF,0xFF,0xFF,0xFF,0xC0,0x00,0x00,0xFF,0xFF,0xFF,
...

};

void delay4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09us
{
    unsigned char ad,bd,cd;
    for(cd=11;cd>0;cd--)
        for(bd=124;bd>0;bd--)
            for(ad=12;ad>0;ad--);
}
void delay4_6ms()//
{
unsigned char av,bv;
    for(bv=12;bv>0;bv--)
        for(av=175;av>0;av--);

}
void delay(void)
{
     ;;;

}

void writedate(unsigned char a)//写数据
{

   delay4_6ms();
      rs=1;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a;

delay();
e=0;
delay();

}

void writectrl(unsigned char ds)//写指令
{
  rs=0;
   delay();
    rw=0;
  delay();
   e=1;
   delay();
P0=ds;
delay();
e=0;
   delay();

}

void main()
{
    reset=0;
    delay();
    reset=1;
    delay40ms();

  writectrl(0x3f);//开扩充指令操作数据位选择8位
   delay4_6ms();

   writectrl(0x3e);//写指令扩充指令操作,8位数据,绘图开关关
  delay4_6ms();

   // writectrl(0x80);//写指令设置  垂直  列地址 Y轴为  “0”
   //delay4_6ms();
    //writectrl(0x80);//写指令设置 水平  行地址 X轴  “0”
       //delay4_6ms();
     //writedate(0xffff);  //数据写入FffFH
  //delay4_6ms();

   x=0;
   y=0;   //记得初始化啊
   i=0;
   j=0;
for( h=0;h<32;h++  )
{
     x=0;
   for (k=0;k<8;k++)
   {

   writectrl((0x80+y));//写指令设置  垂直  列地址 Y轴为  “0”
   delay4_6ms();
    writectrl((0x80+x));//写指令设置 水平  行地址 X轴  “0”
       delay4_6ms();
  writedate(tab[i]);  //数据写入FFH
        i++;  // i是用来当指针用的 其实这里也可以换成指针,我喜欢这样所以。。。
  writedate(tab[i]);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i++; //

     x++;//

    }

    y++; //只有行扫了8个字,才可以加以,因为8个字节正好是一行,这就是下一列的呵呵

}

//;***********以上是上半屏(Y=0-1F,X=0-07)以下是下扳平Y=8-0F X=0-1F********************************
x=0;y=0;//这里XY清零是因为下半屏是从88H开始的,而上半屏是从80H开始的其实这里就是用到了上边的,只是改了个水平坐标值,垂直坐标还是从0-31
for( h=0;h<32;h++  )
{
     x=0;
   for (k=0;k<8;k++)
   {

   writectrl((0x80+y));//:/写指令设置  垂直  列地址 Y轴为  “0”
   delay4_6ms();
    writectrl((0x88+x));//写指令设置 水平  行地址 X轴  “0”
       delay4_6ms();
   writedate(tab[i]);  //数据写入FFH
         i++;
   writedate(tab[i]);  //数据写入FFH

  delay4_6ms();
         i++;
     x++;

    }

    y++;

while(1);  //*******************************************************
            //12864到今晚我也成功了,呵呵,我是这样的:把12864分成两部分,上半部分12832,下半部分12832
      //然后用扫描的办法从第一行开始扫描,知道32行,在执行下半部分扫描程序,第33行开始,扫描32行道64至
      //这里还要说一个事:关于12864画图,你看那大海,水很多,但是它是由一滴滴水组成的,所以要想在12864屏幕上显示一幅图像,你就要
      //从一个点开始,第一步我让第一行的第一列显示一个点,怎么实现呢?我开始很是不明白,看了一天的手册,一下午的实验,终于总结出
      //1:向7920的写入3F和3E指令,使液晶工作在扩展指令状态,8位数据,绘图开关开2:设定绘图RAM地址,先写入列(Y轴)再写入行(X轴)
      //然后再一口气写入16位的数据,也可以写8位,但要写2次,我是采取后者,然后这十六是什么呢?---即这样的排列D15-D0,让第一个点就写入8000H
      //那么,现在就是在第一行第一列显示一个点!呵呵,会写一个点,你就一定会写一幅图像了,为什么呢,你只要让单片机这样重复的写512个字就是有一幅
      //12864的图像了,这其实说白了就是点阵啊----------

      //呵呵,2010年11月17日  与天津开发区第四项目部宿舍,操今天给分包队干了一天的活,很郁闷,但是有单片机真的让我开心起来
      //
      //
      //
      //
      //
      //
      //
      ///
      //***************************************************8

}

网友A(2016-01-24):
怎么转成那种黑白图的,图片格式用什么转的?我用的ps还是不行

网友B(2018-05-22):
额,可能是仿真的问题吧,proteus做出来一直报错

网友C(2019-07-12):
引用 网友D:

用图片取模软件

网友E(2021-08-01):
我用这个程序烧到单片机,12864为啥是空的,啥也没显示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程序烧到单片机,12864为啥是空的,啥也没显示

因为你的电路和作者的电路不同,屏的具体型号也应该不同,肯定不能显示啊

网友G(2022-09-29):
通过修改可以显示图片了,但是想在液晶串口要显示,要怎么修改程序呀,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