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循迹小车制作总结 附程序源码

楼主(2015-06-23):
我的循迹小车历经两整天,两晚的奋战终于与今天下午巡迹成功了,总结一下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抓住关键点,结点事件,先把最关键的问题加以解决,以后联调试时会很快的,还有一点,别人的东西不一定是对的,即使他做过,你要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还有就是手册的重要性,这是一个思考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很苦燥,但是结果是很甜的,就像做出了一道数学题,还是那句话:即使一小步,也有新高度

程序源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0_0=P0^0;
sbit p0_7=P0^7;

sbit p1_7=P0^7;

sbit EN1=P1^2;//m1脉冲输入
sbit EN2=P1^5;//m2脉冲输入
//*****************************
sbit HW1=P2^0;//加建
sbit HW2=P2^1;//减键  m1
//***************************
sbit p2_2=P2^2;
sbit p2_3=P2^3;
       // m2
//*********************
sbit p1_3=P1^3;
sbit p1_4=P1^4;  //M2转向组合
//******************************
sbit p1_1=P1^1;
sbit p1_0=P1^0;    //M1转向组合
//*****M1***********************************************
uint t=100;  //载波周期
uint time0; // 低电平可按键调整量 我这里是 把周期和低电平设为一个是程序内可调,一个是程序外可调而高电平是死的,也可以反之是一样的
uint time1; // 高点平基准量
uint timeing0;//立即低电平动态变量
uint timeing1; //立即高电平动态变量
//*****M2****************
//uint t=500;  //载波周期
uint time_0; // 低电平可按键调整量 我这里是 把周期和低电平设为一个是程序内可调,一个是程序外可调而高电平是死的,也可以反之是一样的
uint time_1; // 高点平基准量
uint timeing_0;//立即低电平动态变量
uint timeing_1; //立即高电平动态变量
//********传感器中间变量定义****************************

   uchar middate,middate1,middate2;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1ms程序
//{
//uint x,a,b;
//        for (x=0;x<z;x++)
//
  //     {
//       for(b=120;b>0;b--)
//    {
  //      for(a=3;a>0;a--);
//
//             }
//    }
  //

// }

void stop() //停止函数    停止     HW1=HW2=0;
{

  EA=0;  //禁止中断
  EN1=0;
  EN2=0;

}
void goon()//               直着走      HW1=1=HW2;
{

  EA=1;

  time0=50;
  time_0=50;
  time1=50;
  time_1=50;

}
void left()//向左转弯                         HW1=1;HW2=0;                 修改定时数据,实现实时PWM调制
{
EA=1;

             //***************
          time_0=50;
         time_1=50;    // //通过调整左轮的转速来调整转弯力度,这里要配合传感器实时采集才行
          time0=(time0-1);
          time1=(t-time0);
          //***********************
          timeing0=0;
          timeing1=0;

}

  void right()//向右转弯        HW1=0;HW2=1;
{
    EA=1;

           //***************
           time0=50;
          time1=50;      //通过调整右轮的转速来调整转弯力度,这里要配合传感器实时采集才行
          time_0=(time_0-1);
          time_1=(t-time_0);
          //******************

          timeing_0=0;
          timeing_1=0;  //太关键了!这一步,因为不加的话,当再一次的time0被修改时timeing0,和timeing1不为0
         //             所以才会发生错误,表现为波形时断时续,而且有尖锋脉冲,这都是没有在刷新TIME0的同时刷新tineing的后果
         //             没想到很简单的一点事竟差点酿成PWM做不出来!真是有有教训了
         //             2010年10月7日晚8:34分与天津开发区第四项目部宿舍1

}

void InitTimer0(void) //10us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函数
{
    TMOD = 0x01;

    TH0 =0xff;
    TL0 =0xf7;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P2=0x0f;
    InitTimer0(); //10 us(可变啊,根据不同的精准度和频率要求)
//************
   p1_0=0;
   p1_1=1;    //M2

                    //决策转向
   p1_3=1;
   p1_4=0;  //M1
//************
   time0=50; //**************************************************************************************************************//
   time1=50; //                            //
  time_0=50; //                            //
  time_1=50; //        通知                   //
       //     L293B的8脚是要接>5V的,16脚要接5V,但是别人的不是这样的,我是看了手册,和失败后这样做的     //                       //
    //   这里我用了周期是1000us的但是我的定时器是10us一次的所以我这里取t=100;表示我把周期分成100份    //
    //    占空比(q)=高电平(time1)/周期(t);故而time1/100=占空比;            //
    //    电压(u)=占空比*最大电压(Um)故而我的输出电压函数为:U0=Um*q =time1/100*5V(这里我用的是5v电压=Um)  //
    //    根据上述公式可以算出MCU输出电压:例如:我要输出1.5V电压只要让time1=30即可,当然time0=70(保证频率不变) //
    //            我要输出3V只要让time1=60,tim0=40;即可    呵呵呵呵       //
    //             大概这也就是数模转换的原理吧         //
    //                            //
    //       2010年10月24日下午与天津第四项目部宿舍              //
    //**************************************************************************************************************//

  148.   while(1) //主循环
  149.   {

      //***********************
          middate=0x00;
          middate1=0x00;
    middate2=0x00;
    middate1=HW1;     //传感器信号采集后处理
   middate2=HW2;
   CY=0;
   middate2=(middate2<<1) ;
   middate=(middate1+middate2) ;
   // ****************************

    switch(middate)   //转向关键步函数
    {
      case 3:{stop();break;     }//停止>>>>>>>>>>>>>>HW1=0=HW2;
   case 1:{left();break;     }//左转>>>>>>>>>>>>>>HW1=1;HW2=0;
   case 2:{right();break;    }//右转>>>>>>>>>>>>>>HW1=0;HW2=1;
   case 0:{goon();break;     }//直行>>>>>>>>>>>>>>HW1=1=HW2;

    }

  174.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函数生成PWM,接口单元为:time0(PWM1号低电平时间),time1(PWM1号高电平时间),time_0(PWM2号低电平时间),time_1(PWM2号高电平时间) ,t(周期)
{                   //   MCU:P1.2是第一路PWM,P1.5是第二路PWM

     if(time0==timeing0)
  {
        if(time1!=timeing1)
     {     //高电平时间段

        TH0 =0xff;
              TL0 =0xf7;
          EN1=1;
          timeing1++;

     }
       //中断子函数(定时器参量修改)

  }
   else
   if(time0!=timeing0)
     {
   TH0 =0xff;
        TL0 =0xf7;
    EN1=0;      //低电平时间段
   timeing0++;

  }

  if(time0==timeing0)
  {
  if(time1==timeing1)

  {

   timeing0=0;
   timeing1=0;
  }

  }

//****************M2的************************************************************************************************************************************************************

     if(time_0==timeing_0)
  {
        if(time_1!=timeing_1)
     {     //高电平时间段

        TH0 =0xff;
              TL0 =0xf7;
          EN2=1;
          timeing_1++;

     }
       //中断子函数(定时器参量修改)

  }
   else
   if(time_0!=timeing_0)
     {
   TH0 =0xff;
        TL0 =0xf7;
   EN2=0;      //低电平时间段
   timeing_0++;

  }

  if(time_0==timeing_0)
  {
  if(time_1==timeing_1)

  {

   timeing_0=0;
   timeing_1=0;
  }

  }

}

网友A(2017-01-11):
图画的我给满分

网友B(2017-05-15):
楼主用的是哪些传感器

网友C:
看了你的图我还以为你是学画画的

网友D(2018-09-27):
楼主的思路很好,值得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