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302时钟lcd1602显示汇编程序

楼主(2015-06-23):
  1. ;时控开关项目起始时间2015、8、29
  2. ORG 0000H
  3. ;***1602端口定义开始
  4. RS EQU P1.0
  5. RW EQU P1.1
  6. E  EQU P1.2
  7. HOUR10 EQU 30H;小时十位
  8. HOUR1 EQU 31H  ;小时个位
  9. MINTE10 EQU 32H ;分钟十位    缓冲区
  10. MINTE1 EQU 33H  ;分钟个位
  11. SCNEDS10 EQU 34H  ;秒十位
  12. SCNEDS1 EQU 35H    ;秒个位

  13. ;*****按键设置
  14. SCNEDS EQU 36H    ;秒
  15. MINTE EQU 37H    ;分
  16. HOUR EQU 38H    ;时
  17. SETMY1 EQU 39H    ;选择秒寄存器
  18. SETTM1 EQU 40H    ;选择秒设定时间
  19.     SETMY2 EQU 41H    ;选择分寄存器   缓冲区
  20. SETTM2 EQU 42H    ;选择分设定时间
  21.   SETMY3 EQU 43H    ;选择时寄存器
  22. SETTM3 EQU 44H    ;选择时设定时间
  23. ;按键设置用*********

  24. ;*****************闹钟设置用
  25. STARTHOUR10 EQU 45H
  26. STARTHOUR1 EQU 46H
  27. STARTMINTE10 EQU 47H   ;闹钟开始时间
  28. STARTMINTE1 EQU 48H
  29. ;;*****************8                          区间有效缓冲区
  30. STOPHOUR10 EQU 49H
  31. STOPHOUR1 EQU 50H  ; 闹钟停止时间
  32. STOPMINTE10 EQU 51H
  33. STOPMINTE1 EQU 52H
  34. ;*****************闹钟设置用
  35. STARTMINTE EQU 53H
  36. STOPMINTE EQU 54H
  37. STARTHOUR EQU 55H
  38. STOPHOUR EQU 56H

;***1602端口定义结束
;1302*****端口定义开始
MOV DPTR,#TAB
CE EQU P3.5
IO EQU P3.3
SCLK EQU P3.4
AJMP MAIN
;1302*******端口定义结束

ORG 0030H
MAIN:;主函数
lcall SETTIME ;设置时钟
LCALL SETCLOCK
START:LCALL DATE1302 ; 读1302实时数据

AJMP MAIN

;**************************************************************************************
  ;S设置液晶                       *
;                       *
;**************************************************************************************
INIT:; 液晶初始化开始                  /
;*********                     /

LCALL DELAY15MS
LCALL WRINSTRUCT;写指令

MOV P0,#38H ;设置61*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ALL PULSE;高脉冲

;*****
LCALL DELAY5MS

MOV P0,#38H ;设置61*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ALL PULSE;高脉冲

LCALL DELAY5MS

MOV P0,#38H ;设置61*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口
LCALL PULSE;高脉冲

;**************
MOV P0,#06H ;设置1602为读写一个字符后地址指针加一,且光标加一
LCALL PULSE;高脉冲
;*****
LCALL DELAY5MS

;**************
MOV P0,#0FH;设置1602位为开显示显示光标且闪烁
LCALL PULSE;高脉冲
;*****
  LCALL DELAY5MS

;**************
MOV P0,#01H ;清屏
LCALL PULSE;高脉冲
;**************

LCALL DELAY5MS

;**************

RET   ;    液晶初始化结束

;**********************************************************************************

DATE1302:; 读1302实时数据开始

LCALL REST
lcall write1302 ;设置时钟写入1302芯片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哈哈哈原来如此!这里果然得加延时,不加的话1302反应不过来啊,哈哈哈
  nop    ;至今天我终于把DS1302`搞定了,这也是努力得来的啊,我虽然笨,但别人做到了,我通过努力也一定办得到。
                      ;至今天板子上的器件都搞定了2010年8月1日,这个值得纪念的 日子,
  nop     ;
  nop
  nop
  nop
  nop

KK: MOV A,#81H
LCALL READ1302
MOV 55H,A
ANL A,#0FH    ; 秒处理
MOV SCNEDS1,A
MOV A,55H
SWAP A
ANL A,#0FH
MOV SCNEDS10,A

MOV A,#83H
LCALL READ1302
MOV 55H,A
ANL A,#0FH    ;分钟处理
MOV MINTE1,A
MOV A,55H
SWAP A
ANL A,#0FH
MOV MINTE10,A

  MOV A,#85H
LCALL READ1302
MOV 55H,A
ANL A,#0FH
MOV HOUR1,A   ;小时处理
MOV A,55H
SWAP A
ANL A,#03H
MOV HOUR10,A
LCALL DELAY900MS
LCALL CLOCKS  ;定时器查询
LCALL DISPLAY1602;液晶显示
AJMP KK

  138. RET ; 读1302实时数据结束

  139. ;***********************************************************************************

  140. DISPLAY1602:;1602液晶显示开始
  141. LCALL INIT ;液晶初始化
  142. ;第一行显示TIME**:**:
  143. LCALL WRINSTRUCT;写指令
  144. MOV P0,#82H;从02号地址开始显示
  145. LCALL PULSE;高脉冲

  146. LCALL DELAY1MS

  147. LCALL WDATE;写数据

  148. MOV P0,#54H;显示T;
  149. LCALL PULSE;高脉冲

  150. LCALL DELAY1MS
  151. MOV P0,#49H;显示I;     TIME
  152. LCALL PULSE;高脉冲

  153. LCALL DELAY1MS
  154. MOV P0,#4DH;显示M;
  155. LCALL PULSE;高脉冲

  156. LCALL DELAY1MS
  157. MOV P0,#45H;显示E;
  158. LCALL PULSE;高脉冲

  159. LCALL DELAY1MS
  160. MOV A,HOUR10
  161. MOVC A,@A+DPTR;显示小时十位;
  162. MOV P0,A
  163. LCALL PULSE;高脉冲

  164. LCALL DELAY1MS

  165. MOV A,HOUR1;显示小时个位;
  166. MOVC A,@A+DPTR
  167. MOV P0,A
  168. LCALL PULSE;高脉冲

  169. LCALL DELAY1MS
  171. MOV P0,#3AH;显示:;
  172. LCALL PULSE;高脉冲

  173. LCALL DELAY1MS

  174. MOV A,MINTE10;显示分钟十位;
  175. MOVC A,@A+DPTR
  176. MOV P0,A
  177. LCALL PULSE;高脉冲
  178. LCALL DELAY1MS

  179. MOV A,MINTE1;显示分钟个位;
  180. MOVC A,@A+DPTR
  181. MOV P0,A
  182. LCALL PULSE;高脉冲
  183. LCALL DELAY1MS
  185. MOV P0,#3AH;显示:;
  186. LCALL PULSE;高脉冲

  187. LCALL DELAY1MS

  188. MOV A,SCNEDS10;显示秒十位;
  189. MOVC A,@A+DPTR
  190. MOV P0,A
  191. LCALL PULSE;高脉冲

  192. LCALL DELAY1MS

  193. MOV A,SCNEDS1;显示秒个位;
  194.   MOVC A,@A+DPTR
  195. MOV P0,A
  196. LCALL PULSE;高脉冲
  197. ;******************************************************第二行显示,以上是第一行显示
  198. LCALL DELAY20MS

  199. LCALL WRINSTRUCT;写指令
  200. MOV P0,#0C0H;从第二行00号40H显示地址开始显示
  201. LCALL PULSE;高脉冲
  202. LCALL DELAY1MS

  203. LCALL WDATE;写数据

  204. MOV P0,#53H;显示S;
  205. LCALL PULSE;高脉冲

  206. LCALL DELAY1MS
  207. MOV P0,#54H;显示T;     STR
  208. LCALL PULSE;高脉冲

  209. LCALL DELAY1MS
  210. MOV P0,#52H;显示R;
  211. LCALL PULSE;高脉冲

  212. LCALL DELAY1MS
  213. MOV A,STARTHOUR10
  214. MOVC A,@A+DPTR;显示定时开始小时十位;
  215. MOV P0,A
  216. LCALL PULSE;高脉冲

  217. LCALL DELAY1MS

  218. MOV A,STARTHOUR1;显示定时开始小时个位;
  219. MOVC A,@A+DPTR
  220. MOV P0,A
  221. LCALL PULSE;高脉冲

  222. LCALL DELAY1MS
  224. MOV P0,#3AH;显示:;
  225. LCALL PULSE;高脉冲

  226. LCALL DELAY1MS

  227. MOV A,STARTMINTE10;显示定时开始分钟十位;
  228. MOVC A,@A+DPTR
  229. MOV P0,A
  230. LCALL PULSE;高脉冲
  231. LCALL DELAY1MS

  232. MOV A,STARTMINTE1;显示定时开始分钟个位;
  233. MOVC A,@A+DPTR
  234. MOV P0,A
  235. LCALL PULSE;高脉冲
  236. ;××××××××××××××××××××××以上是开始闹钟设置时间显示××××××××××××××××××××××××××××
  237. LCALL DELAY1MS

  238. LCALL WDATE;写数据

  239. MOV P0,#53H;显示S;
  240. LCALL PULSE;高脉冲

  241. LCALL DELAY1MS
  242. MOV P0,#54H;显示T;     STP
  243. LCALL PULSE;高脉冲

  244. LCALL DELAY1MS
  245. MOV P0,#50H;显示P;
  246. LCALL PULSE;高脉冲

  247. LCALL DELAY1MS
  248. MOV A,STOPHOUR10
  249. MOVC A,@A+DPTR;显示定时结束小时十位;
  250. MOV P0,A
  251. LCALL PULSE;高脉冲

  252. LCALL DELAY1MS

  253. MOV A,STOPHOUR1;显示定时结束小时个位;
  254. MOVC A,@A+DPTR
  255. MOV P0,A
  256. LCALL PULSE;高脉冲

  257. LCALL DELAY1MS
  259. MOV P0,#3AH;显示:;
  260. LCALL PULSE;高脉冲

  261. LCALL DELAY1MS

  262. MOV A,STOPMINTE10;显示定时结束分钟十位;
  263. MOVC A,@A+DPTR
  264. MOV P0,A
  265. LCALL PULSE;高脉冲
  266. LCALL DELAY1MS

  267. MOV A,STOPMINTE1;显示定时结束分钟个位;
  268. MOVC A,@A+DPTR
  269. MOV P0,A
  270. LCALL PULSE;高脉冲

RET;1602液晶显示结束

;************************************************************************************

SETTIME:  ;按键设置时间开始
MOV P2,#0FH
LCALL DISPLAY1602
pp:JB P2.0,$
LCALL DELAY20MS
JB P2.0,PP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蜂鸣器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MOV SETMY1,#80H;秒指令
LCALL DISPLAY1602
JB P2.1,$
LCALL DELAY20MS
L3:JB P2.1,YY1
   LCALL DELAY20MS
   JB P2.1,L3

   MOV B,#10
   MOV A,SCNEDS
   DIV AB
   CJNE A,#05,LINE1
   MOV A,B
   CJNE A,#09,LINE1
   MOV SETTM1,#00H
   MOV SCNEDS,#00H
   AJMP O1
LINE1:CLR C;#########################||||特别注意这里啊C一定要清零,负责DA转换是不对的|||||||=+++++++++++++++vvvvvvvvvvvvvvbbbbbbbbbb
MOV A,SETTM1 ;设置加秒时间
INC A
DA A
MOV SETTM1,A

;*************************
INC SCNEDS;用来同步显示
O1:MOV A,SCNEDS
MOV B,#10
DIV AB
MOV SCNEDS10,A
MOV SCNEDS1,B    ; 秒处理

LCALL DISPLAY1602
;********************
YY1: JB P2.0,L3
;************************************已上是秒设置
  LCALL DISPLAY1602
pp2:JB P2.0,$
LCALL DELAY20MS
JB P2.0,PP2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MOV SETMY2,#82H;分指令
LCALL DISPLAY1602
JB P2.1,$
L32:JB P2.1,YY2
   LCALL DELAY20MS
   JB P2.1,L32

MOV B,#10
   MOV A,MINTE
   DIV AB
   CJNE A,#05,LINE2
   MOV A,B
   CJNE A,#09,LINE2
   MOV SETTM2,#00H
   MOV MINTE,#00H
   AJMP O2
LINE2:
CLR C ;######################################||||特别注意这里啊C一定要清零,负责DA转换是不对的|||||||=+++++++++++++++vvvvvvvvvvvvvvbbbbbbbbbb
MOV A,SETTM2 ;设置加分时间
INC A
DA A
MOV SETTM2,A

;*************************
INC MINTE;用来同步显示
O2:MOV A,MINTE
MOV B,#10
DIV AB
MOV MINTE10,A
MOV MINTE1,B
   LCALL DISPLAY1602
;********************
YY2: JB P2.0,L32
;**************************已上是分设置

  LCALL DISPLAY1602
pp3:JB P2.0,$
LCALL DELAY20MS
JB P2.0,PP3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MOV SETMY3,#84H  ;小时指令
LCALL DISPLAY1602
JB P2.1,$
LCALL DELAY20MS
L33:JB P2.1,YY3
   LCALL DELAY20MS;去抖动
   JB P2.1,L33

MOV B,#10
   MOV A,HOUR
   DIV AB
   CJNE A,#02,LINE3
   MOV A,B
   CJNE A,#03,LINE3
   MOV SETTM3,#00H
   MOV HOUR,#00H
   AJMP O3
LINE3:CLR C;################################# ||||特别注意这里啊C一定要清零,负责DA转换是不对的妈个比我费了老大的时|||||||=+++++++++++++++vvvvvvvvvvvvvvbbbbbbbbbb
MOV A,SETTM3
INC A
DA A
MOV SETTM3,A ;设置加时时间

;*************************
INC HOUR;用来同步显示
O3:MOV A,HOUR
MOV B,#10
DIV AB
MOV HOUR10,A
MOV HOUR1,B
LCALL DISPLAY1602
;********************
YY3: JB P2.0,L33
;******************************已上是时设置

RET ;按键设置时间结束
;*************************************************************************************
;************************************************************************************

SETCLOCK:  ;按键设置闹钟开始
  UR1:JB P2.0,$
LCALL DELAY20MS  ;进入定时器开始时间设制 ××设置完时间按下2.0则进入设置定时器模式,按2.1加2.2减设置想要退出则按2.0键
JB P2.0,UR1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LCALL DISPLAY1602
  JB P2.1,$;很重要啊,关键啊,如果没有则直接向下了,正是他
  LCALL DELAY20MS
UR2:JB P2.1,YF
   LCALL DELAY20MS;去抖动
   JB P2.1,UR2
   ;********************

MOV B,#10
   MOV A,STARTMINTE
   DIV AB
   CJNE A,#05,LINE21
   MOV A,B
   CJNE A,#09,LINE21
   MOV STARTMINTE,#00H
   AJMP O21
LINE21:INC STARTMINTE ;闹钟开始时间设置加分
  O21:MOV A,STARTMINTE
MOV B,#10
DIV AB
MOV STARTMINTE10,A
MOV STARTMINTE1,B

LCALL DISPLAY1602
;********************

YF: JB P2.0,UR2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JB P2.1,$;很重要啊,关键啊,如果没有则直接向下了,正是他
  LCALL DELAY20MS
UR22:JB P2.1,YF2
   LCALL DELAY20MS;去抖动
   JB P2.1,UR22

   MOV B,#10
   MOV A,STARTHOUR
   DIV AB
   CJNE A,#02,LINE22
   MOV A,B
   CJNE A,#03,LINE22
   MOV STARTHOUR,#00H
   SJMP O22
LINE22:INC STARTHOUR ;闹钟开始时间置加时
O22:MOV A,STARTHOUR
MOV B,#10
DIV AB
MOV STARTHOUR10,A
MOV STARTHOUR1,B

LCALL DISPLAY1602
;********************
YF2: JB P2.0,UR22
;***************
;******************************************************************************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JB P2.1,$;很重要啊,关键啊,如果没有则直接向下了,正是他
  LCALL DELAY20MS
UR23:JB P2.1,YF3
   LCALL DELAY20MS;去抖动
   JB P2.1,UR23

   MOV B,#10
   MOV A,STOPMINTE
   DIV AB
   CJNE A,#05,LINE23
   MOV A,B
   CJNE A,#09,LINE23
   MOV STOPMINTE,#00H
   SJMP O23
LINE23:INC STOPMINTE ;闹钟结束时间设置加分
O23:MOV A,STOPMINTE
MOV B,#10
DIV AB
MOV STOPMINTE10,A
MOV STOPMINTE1,B

LCALL DISPLAY1602
;********************
YF3: JB P2.0,UR23
;***************
;**************
CLR P1.7
LCALL DELAY20MS
LCALL DELAY20MS

SETB P1.7
;*****************

JB P2.1,$;很重要啊,关键啊,如果没有则直接向下了,正是他
  LCALL DELAY20MS
UR24:JB P2.1,YF4
   LCALL DELAY20MS;去抖动
   JB P2.1,UR24

   MOV B,#10
   MOV A,STOPHOUR
   DIV AB
   CJNE A,#02,LINE24
   MOV A,B
   CJNE A,#03,LINE24
   MOV STOPHOUR,#00H
   SJMP O24
LINE24:INC STOPHOUR ;闹钟结束时间设置加时
O24:MOV A,STOPHOUR
MOV B,#10
DIV AB
MOV STOPHOUR10,A
MOV STOPHOUR1,B

LCALL DISPLAY1602
;********************
YF4: JB P2.0,UR24
;***************

RET

CLOCKS:                      ;定时器查询
MOV A,HOUR10
CJNE A,STARTHOUR10,ED
MOV A,HOUR1
CJNE A,STARTHOUR1,ED
MOV A,MINTE10      ;闹钟开始时间
CJNE A,STARTMINTE10,ED
MOV A,MINTE1
CJNE A,STARTMINTE1,ED
clr P1.7

ED:
MOV A,HOUR10
CJNE A,STOPHOUR10,EN
MOV A,HOUR1
CJNE A,STOPHOUR1,EN
MOV A,MINTE10    ;闹钟停止时间
CJNE A,STOPMINTE10,EN
MOV A,MINTE1
CJNE A,STOPMINTE1,EN
setb P1.7

EN:RET ;按键设置闹钟结束
;*************************************************************************************
DELAY5MS:MOV R6,#0FH
DL1:
    MOV R5,#98H
    DJNZ R5,$  ;延时5ms
    DJNZ R6,DL1
RET
DELAY20MS:  MOV R7,#01H
DL111:
    MOV R6,#0DEH
DL011:
    MOV R5,#28H
    DJNZ R5,$
    DJNZ R6,DL011
    DJNZ R7,DL111
    RET

WRINSTRUCT :
CLR RS
CLR RW ;写指令允许
CLR E
RET
WDATE:
SETB RS
CLR RW ;写数据允许        1602使用区
CLR E
RET
PULSE:;高脉冲
SETB E
NOP
NOP
NOP
CLR E
RET
DELAY1MS:
  MOV R6,#66H
DL10:
    MOV R5,#03H
    DJNZ R5,$    ;延时1ms
    DJNZ R6,DL10
    RET
DELAY15MS:

    MOV R6,#33H    ;延时15ms
DL20:
    MOV R5,#86H
    DJNZ R5,$
    DJNZ R6,DL20
    RET
DELAY900MS:
  MOV R7,#7FH
DL1E:
    MOV R6,#80H
DL0E:
    MOV R5,#18H
    DJNZ R5,$
    DJNZ R6,DL0E
    DJNZ R7,DL1E
    RET

;********以下是1302时钟程序开始***********************以下是1302时钟程序开始 ***********************************
deley:mov r0,#001h
loop:mov r1,#0ffh

lo:nop
    nop
    nop    ;延时子程序
    NOP
    NOP
NOP
    djnz r1,lo
    djnz r0,loop
    ret
;**********1302
READ1302:;注意这里啊,这里的读贝内置到肚里面,原因再与如果分开在时序上是不成立的,
        CLR SCLK
        SETB CE
        SETB IO
        NOP
        NOP
      CLR C
           NOP
        NOP
      MOV R1,#08
   Ro:
   CLR SCLK
    RRC A
    MOV IO,C
    NOP
    SETB SCLK
    NOP
    NOP
    DJNZ R1,Ro

      mov r1,#08
       RUD:
       setb sclk
         NOP
         NOP
         CLR SCLK
         NOP
         NOP
         MOV C,IO
                  NOP
         RRC A
         DJNZ R1,RUD
         CLR SCLK
         CLR CE
         RET
         ;************1302
write1302:LCALL DELAY5MS
         mov a,SETMY1;选择秒寄存器
         LCALL WRITE1
         mov a,SETTM1;选择秒时间
  LCALL WRITE2
   LCALL  DELAY10US

   mov a,SETMY2;分寄存器
         LCALL WRITE1
         mov a,SETTM2;设分时间
    LCALL WRITE2
   LCALL  DELAY10US

   mov a,SETMY3;时寄存器
        LCALL WRITE1
        mov a,SETTM3 ;设为20,am,24小时制
       LCALL WRITE2
         RET

          WRITE1:clr sclk
           SETB CE

    MOV R1,#08
   WUR: RRC A
    MOV IO,C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CLR SCLK
    DJNZ R1,WUR
   RET

WRITE2:      MOV R1,#08
   WURt: RRC A
    MOV IO,C
    NOP
    NOP
    NOP
    SETB SCLK
    NOP
    NOP
    CLR SCLK
    DJNZ R1,WURt

    CLR SCLK
    NOP
    NOP
    NOP
    CLR CE
    RET
    ;********1302

REST:CLR SCLK
   CLR CE
   clr io
   clr c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1302
   DELAY10US:
   NOP
   NOP
   NOP
   NOP    ;延时10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1302程序结束*********************************************************
TAB:DB 30H,31H,32H,33H,34H,35H,36H,37H,38H,39H

END;2015年8月30日于天津,完成主体9月1日完成初步修饰

网友A(2017-05-25):
#在请问楼主能给我发一份51单片机lcd1602和DS1302原理图吗,我最近一直在做这个程序可是做不出来,所以急需楼主程序相应原理图研究一下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B(2018-06-16):
楼主求电路图

网友C(2022-04-29):
整个程序条理清楚,功能分明,看着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