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遥控汇编程序

楼主(2015-06-23):
ORG 0000H
OUT EQU P3.2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LCALL INIT

       LCALL READ1838
    MOV 30H,A
    LCALL READ1838
    MOV 31H,A
    LCALL READ1838
    MOV 32H,A
  LCALL READ1838
    MOV 33H,A

    MOV P0,30H
    MOV A,30H
    CJNE A,#92H,LI
    SETB P1.7
    AJMP MAIN
   LI:CLR P1.7
  AJMP MAIN

INIT: mov r4,#10
  po:   JB OUT,$
  lcall delay4;0.9MS
  JB OUT,INIT
    djnz r4,po

   JNB OUT,$

   LCALL DELAY1;4.5毫秒

  RET

READ1838:MOV R2,#08
     PP:    JB OUT,$
        JNB OUT,$

   LCALL DELAY2;0.6毫秒毫秒
   JB OUT,ONE
    CLR C
    RRC A
    AJMP S
   ONE:SETB C
       RRC A  ;低位在前
    S:DJNZ R2,PP

  RET

DELAY4:   ;误差 -1.041666666667us  0.9MS
MOV R6,#0A5H
DL40:
    MOV R5,#01H
    DJNZ R5,$
    DJNZ R6,DL40
    RET
   DELAY1:   ;误差 0us ;4.5毫秒

    MOV R6,#65H
DL10:
    MOV R5,#13H
    DJNZ R5,$
    DJNZ R6,DL10
    RET
DELAY2:   ;误差 -0.347835623697us 0.78
    MOV R6,#8FH
DL20:
    MOV R5,#01H
    DJNZ R5,$
    DJNZ R6,DL20
    RET
END

网友A(2019-01-18):
这是38k的发射程序?  发射的是什么编码? 如果有两个按键发两个编码怎么修改

网友B(2021-04-13):
鉴定结果:这是红外接收程序

网友C(2021-08-17):
收、发颠倒

网友D(2023-05-29):
看了一下,在子程序中使用jb指令,在遥控器发射受遮挡误码很容易让接收程序陷入jb死循环等待,

还是要用定时器介入,在规定时间内不管有没有解码成功或错误,到时间就跳出死循环

网友E(2024-06-07):
引用 网友D:
看了一下,在子程序中使用jb指令,在遥控器发射受遮挡误码很容易让接收程序陷入jb死循环等待,

还是要用 ...

原来是这个原因吗大佬,我在使用JB等待高电平结束时,程序就会一直卡在这条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