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32 A/D转换 asm汇编驱动程序

楼主(2015-06-23):
高兴啊,以前只听说和在书上看见过A/D转换,能使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实现对模拟数据的采集,到今天才知道啥叫A/D,原来他是那样简单,当然我是说我的0832,由于1302没能做出来,转而做下一课题,AD,拿到资料,炸一看时序,好像很麻烦,仔细分析下原来也没啥啊,半个小时搞定,用ch0,外接电位器,先在仿真通过后,写片,成功,显示用LED

由于asm操做行好,说以做这些器件的驱动很好使,

ORG 0000H
; AD0832程序
;端口定义
CE EQU P2.0
SCLK EQU P3.6
IO EQU P3.7
  AJMP MAIN
ORG 0030H
MAIN:
CLR SCLK
SETB IO
SETB CE
MOV R4,#8
CLR CE
NOP
CLR SCLK
NOP
SETB IO
SETB SCLK
NOP
CLR SCLK
NOP
SETB SCLK
NOP
NOP
CLR SCLK
NOP
CLR IO
SETB SCLK
NOP
CLR SCLK
DD:SETB IO
SETB SCLK
    NOP
    NOP
    CLR SCLK
    MOV C,IO
    RLC A
    DJNZ R4,DD
    SETB CE

    MOV P0,A
    AJMP MAIN
    END

仅此而已!很简单,注意我选用单通道,单字节,

这么操蛋

网友A:
无论如何,比那些下载的需要黑币的值得我尊敬

网友B:
新人求教  怎么利用DAC0832芯片 完成小直流电机的调速   还得用C语言编程

网友C(2017-08-14):
引用 网友B:
新人求教  怎么利用DAC0832芯片 完成小直流电机的调速   还得用C语言编程

c语言的不会
给你个思路:
不断的向0832送数据
然后0832的输出去驱动电机
调整送给0832的数据
就可以调速了

网友D(2020-04-07):
研究一些一些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