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超声波测距

楼主(2015-06-23):
  /***********************************************************************************************************/

//hc-sr04 超声波测距模块 DEMO 程序
//晶振:11。0592
//接线:模块TRIG接 P0.2  ECH0 接P0.1
//数码管:共阳数码管P1接数据口,P2.5 P2.4 P2.3接选通数码管
/***********************************************************************************************************/
#include <reg52.h>                //器件配置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X = P1^3;
sbit TX = P1^4;
sbit wela = P2^7;
sbit dula = P2^6;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sbit rw=P1^1;
sbit rs=P1^0;
sbit lcden=P2^5;
uchar disbuff[]={0,0,0,0};
uchar code table[]={"wrong"};
uchar code table1[]={"Welcome to use!"};

//液晶部分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5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写命令
  {
     rs=0;
         lcden=0;
         P0=com;
         lcden=1;//只有在一个高脉冲下数据才被写入
         delay(2);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写数据
  {
     rs=1;
         lcden=0;
         P0=date;
         lcden=1;//只有在一个高脉冲下数据才被写入
         delay(2);
         lcden=0;
  }

  void display()//刷新显示函数
  {
     uchar k;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time*1.7)/100;     //算出来是CM
         if((S>=7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
         {
              write_com(0x80+0x40+6);
                  for(k=0;k<5;k++)
                  write_date(table[k]);
                  flag=0;
         }
         else
         {
                  disbuff[0]=S%1000/100;
                  disbuff[1]=S%1000%100/10;
                  disbuff[2]=S%1000%10 %10;
              write_com(0x80+0x40+6);
              write_date(0x30+disbuff[0]);
              write_date(0x30+disbuff[1]);
              write_date(0x30+disbuff[2]);
                  write_date('c');
                  write_date('m');
            }
  }

  void yejininit()
  {
     uint p;
     dula=1;
         P0=0x00;
         dula=0;
         wela=1;
         P0=0xff;
         wela=0;
         rw=0;
         rs=0;
         lcden=0;
         write_com(0x38); //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write_com(0x0c); //开显示,不开光标,不闪动
         write_com(0x06); //写一个字符后地址加1,不整屏移动
         write_com(0x01);  //显示清0;;市局指针清0
         write_com(0x80);
         for(p=0;p<15;p++)
         write_date(table1[p]);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timer++;
         if(timer>=4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yejininit();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display();                        //关闭计数
        }

  }

网友A(2017-01-07):
感谢楼主分享程序资料,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