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作业 测温,串口

楼主(2015-06-24):
单片机作业 专业:通信工程  学号:1303609057

第一题: 测温
C语言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Q=P3^7;//ds18b20与单片机连接口
sbit RS=P0^7;
sbit RW=P0^6;
sbit EN=P0^5;
unsigned char codestr1[]={"1303609057: "};
unsigned char code str2[]={"              "};
uchar data disdata[5];
uint tvalue;//温度值
uchar tflag;//温度正负标志
/*************************lcd1602程序**************************/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ms)//延时1毫秒(不够精确的)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for(j=0;j<100;j++);
}
void wr_com(unsigned char com)//写指令//
{ delay1ms(1);
  RS=0;
  RW=0;
  EN=0;
  P0=com;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wr_dat(unsigned char dat)//写数据//
{ delay1ms(1);;
  RS=1;
  RW=0;
  EN=0;
  P0=dat;
  delay1ms(1);
  EN=1;
  delay1ms(1);
  EN=0;
}
void lcd_init()//初始化设置//
{delay1ms(15);
wr_com(0x38);delay1ms(5);
   wr_com(0x08);delay1ms(5);
    wr_com(0x01);delay1ms(5);
     wr_com(0x06);delay1ms(5);
      wr_com(0x0c);delay1ms(5);
}
voiddisplay(unsigned char *p)//显示//
{
while(*p!='\0')
{
wr_dat(*p);
p++;
delay1ms(1);
}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lcd_init();
    wr_com(0x80);
display(str1);
wr_com(0xc0);
display(str2);
   }
/********************ds1820程序开始************************/
/*******************11μs延时器******************/
//
void delay(uint t)       //DS18B20程序读写部分取自zhangLL程
{                                   //序(数码管显示),无论是仿真
for(;t>0;t--);            //或上板,12MHz、11.0592MHz均可显示
}                                       //QQ154401855整理合并,LCD1602程序未动
/**************DS18B20复位函数****************/
ow_reset(void)
{
char presence=1;
while(presence)
       {
         DQ=1;_nop_();_nop_();
         DQ=0;
         delay(50);          //550μs
         DQ=1;
         delay(6);                   //66μs
         presence=DQ;            //presence=0,继续下一步
       }
delay(45);                 //延时500μs
DQ=1;
}
//
//
/***********DS18B20写命令函数*************/
//向1 - WIRE 总线上写1字节
void write_byte(uchar val)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i=8;i>0;i--)
  {
  DQ= 1;_nop_();_nop_();
  DQ= 0 ;_nop_();_nop_();_nop_();_nop_();            //5μs
  DQ= val&0x01;                                                  //移出最低位
delay(6);                                                                    //66μs
  val = val/2;                                                         //右移1位
  }
DQ=1;
delay(1);
}
//
//
/***********DS18B20读1字节函数*************/
//从总线上读取1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
uchar value = 0;
for(i=8;i>0;i--)
  {
  DQ=1;_nop_();_nop_();
value>>=1;
  DQ=0;
_nop_();_nop_();_nop_();_nop_();                         //4μs
  DQ= 1; _nop_();_nop_();_nop_();_nop_();            //4μs
if(DQ)value|=0x80;
delay(6);                                                                    //66μs
  }
DQ=1;
return(value);
}
//
//
/*************读出温度函数*************/
//
read_temp()
{uchar a,b;
ow_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0xCC);                //发skip ROM 命令
write_byte(0xBE);                //发读命令
a=read_byte();       //温度低8位
b=read_byte();       //温度高8位
ow_reset();
write_byte(0xCC);                //发skip ROM命令
write_byte(0x44);                 //发转换命令
tvalue=b;
tvalue<<=8;
tvalue=tvalue|a;
   if(tvalue<0x0fff)
  tflag=0;
   else
  {tvalue=~tvalue+1;
tflag=1;
   }
tvalue=tvalue*(0.625);//温度值扩大10倍,精确到1位小数
return(tvalue);
}
//
/******************DS18B20程序结束****************************/
  void ds1820disp()//温度值显示
{ uchar flagdat;
  disdata[0]=tvalue/1000+0x30;//百位数
    disdata[1]=tvalue%1000/100+0x30;//十位数
    disdata[2]=tvalue%100/10+0x30;//个位数
    disdata[3]=tvalue%10+0x30;//小数位

    if(tflag==0)
    flagdat=0x20;//正温度不显示符号
    else
      flagdat=0x2d;//负温度显示负号:-
    if(disdata[0]==0x30)
   {disdata[0]=0x20;//如果百位为0,不显示
  if(disdata[1]==0x30)
   {disdata[1]=0x20;//如果百位为0,十位为0也不显示
    }
   }
   wr_com(0xc0);
  wr_dat(flagdat);//显示符号位
   wr_com(0xc1);
   wr_dat(disdata[0]);//显示百位
   wr_com(0xc2);
    wr_dat(disdata[1]);//显示十位
   wr_com(0xc3);
   wr_dat(disdata[2]);//显示个位
   wr_com(0xc4);
   wr_dat(0x2e);//显示小数点
   wr_com(0xc5);
   wr_dat(disdata[3]);//显示小数位
   }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play();//初始化显示
{read_temp();//读取温度
   ds1820disp();//显示
}
}
图片为
实验五: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