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按键显示值仿真实验

楼主(2015-06-24):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的定义变量类型 uchar 代替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的定义变量类型 uint  代替 unsigned int
sbit LED1=P2^0;
uchar  dis_buf;            //显示缓存
uchar  temp;
uchar  key;                //键顺序码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 此表为 LED 的字模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unsigned char code LED7Cod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
* 延时子程序                                                *
*                                                           *
*************************************************************/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j;
    while((x--)!=0)  //CPU执行x*12次
    { for(j=0;j<125;j++)
         {;}
    }
}
/*************************************************************
*                                                            *
* 键扫描子程序  (3*4 的矩阵) P1.4 P1.5 P1.6 P1.7为列         *
*         P1.1 P1.2 P1.3为行             *
*                                     *
*************************************************************/
void  keyscan(void)
{  temp = 0;
    P1=0xF0;                 //高四位输入   列为高电平  行为低电平
    delay(1);     //延时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F0;    //屏蔽低四位
    temp=~((temp>>4)|0xF0);
    if(temp==1)   // p1.4 被拉低
        key=1;  //第1个按键键值
    else if(temp==2)   // p1.5 被拉低
        key=2;   //第2个按键键值
    else if(temp==4)   // p1.6 被拉低
        key=3;  //第3个按键键值
    else if(temp==8)   // p1.7 被拉低
         key=4;   //第4个按键键值
/* else
    key = 16;  */

    P1=0x0F;             //低四位输入  行为高电平 列为低电平
    delay(1);    //延时
temp=P1;             //读P1口
    temp=temp&0x0F;
    temp=~(temp|0xF0);
    if(temp==2)     //第一行  p1.1  被拉低(直接temp==2 是因为我们P1.0空的,是3*4的矩阵键盘)
        key=key+0;
    else if(temp==4)   //第二行  p1.2  被拉低
        key=key+4;
    else if(temp==8)   //第三行 p1.3  被拉低
        key=key+8;
// else
//   key = 16;
   /*while(temp!=0xf0)
   {temp=P1;
   temp=temp&0xf0;
   } */

     dis_buf = key;     //键值入显示缓存
     dis_buf = dis_buf & 0x0f;

}
/*************************************************************
*                                                           *
*判断键是否按下                                             *
*                                                           *
*************************************************************/
void  keydown(void)
{
   P1=0xF0;       //将高4位全部置1 低四位全部置0
if(P1!=0xF0)  //判断按键是否按下 如果按钮按下 会拉低P1其中的一个端口
{
   keyscan();  //调用按键扫描程序
    }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P0=0xFF;
LED1=0x01;                    //置P0口
    P1=0xFF;                    //置P1口
    delay(10);                  //延时

    while(1)
    {
       keydown();  //调用按键判断检测程序
    P0 = LED7Code[dis_buf%16]&0x7f;     //LED7 0x7f为小数点 共阴和共阳此处也是不一样;  %16表示输出16进制

    }
  }

网友A(2020-11-24):
图怎么不全啊,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