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计数器(0-99)仿真实验 电路图+程序

楼主(2015-06-24):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data_H,data_L;
uchar a,b;
void delay(uint k)
{
uint m,n;
for(m=0;m<k;m++)
{
  for(n=0;n<120;n++);
}
}
void display(void)
{
P2=0x01;
P0=tab[data_H];
delay(1);
P2=0x02;
P0=tab[data_L];
delay(1);
}
void count0() interrupt 1
{
     TH0=0xFF;
   TL0=0xFF;
   delay(20);
   if(T0==0)
   {
    if(a==99)
    a=0;
    else
    a++;
    }
}
void datain(void)
{
data_L=a%10;
data_H=a/10;
}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5;
TH0=0xff;
TL0=0xff;
TR0=1;
ET0=1;
EA=1;
}
void main(void)
{
    TMOD=0x05;
TH0=0xff;
TL0=0xff;
ET0=1;
TR0=1;
EA=1;
  a=0;
  T0_init();
  while(1)
{
  datain();
  display();
  }
}

网友A(2016-10-25):
void T0_init(void) { TMOD=0x05; TH0=0xff; TL0=0xff; TR0=1; ET0=1; EA=1; }这段是不是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