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51神器第一季:七彩霓虹灯LED

楼主(2015-06-24):
一,实验器材:笔记本电脑,51单片机,红橙黄绿蓝腚紫7个LED灯,一个插孔电路板,2个8并口连接线。

二,1:安装51单片机USB驱动;
2:安装普中自动下载软件;
3:编写c语言程序;
4:用Keil 软件将c语言转换为hen.x汇编语音;
5:用8并口连接线把STC芯片P2口与插孔电路板负极连接,负极与单片机GND连接;
6:插孔电路板正极与单片机VCC连接,注意彩色LED长引脚接正极,短引脚接负极;

三,KEIL编写的c语言如下:

#include <reg51.h>    //此文件中定义了51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声明延时函数
main()
{

   //置P0口为低电平
  P2=0x00;
  delay(600);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11; //置P0口为高电平,效果现象:123.567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0x00;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22;  效果现象:124.568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0x00;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33;  效果现象:124.568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0x00;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44效果现象:134.578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0x00;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x55;效果现象:13.57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0x00;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P2  = 066;效果现象:14.58亮
delay(600); // 调用延时程序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for(i; i > 0; i--)   //循环 600*255 次
        for(j = 255; j > 0; j--);
}
打开自动下载软件下载运行文件即可。

效果现象:单片机LED等有规律的七彩闪烁

网友A(2020-10-12):
楼主 我想知道硬件方面的怎么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