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目标没有OBJ模块是什么意思

楼主:
    右键目标 也无法增加文件组,编译不了? 求帮忙 !!

网友A(2015-06-24):
这问题我也碰到过 下载一个lib放到你安装目录里就可以了

网友B:
重装下KEIL

网友C(2016-12-15):
你没有吧目标文件添加到 Source Group下面去

网友D:
你可以把程序复制一下然后新建一个工程试试,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把keil卸载重装我建议你安装keil4或者keil5,我感觉他两个比较好用

网友E:
可能是程序有误导致

网友F:
编程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