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中FPGA的管脚分配保存方法

楼主(2015-06-24):
     在网上看到一个管脚分配的帖子,正好调自己的板子要用,方法够简单,共同学习,在编写自己的管脚扽陪内容时候可以在AD中导出netlist,对应里面的内容进行简单的编辑就可以做好自己的板子的TCL了。

一、摘要

将Quartus II中FPGA管脚的分配及保存方法做一个汇总。

二、管脚分配方法
FPGA 的管脚分配,除了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Pin”标签(或者点击按钮) ,打开Pin Planner,分配管脚外,还有以下2种方法。
方法一:Import Assignments 步骤1: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xt文件(或csv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这种方式格式最为简单】

注意:To和Location两个关键字中间有一个半角逗号

图1 pin.txt
步骤2: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Import Assignments”。如图所示,导入xxx.txt或者xxx.csv文件即可

图2 导入pin.txt
步骤3:
在QII软件中,选择“Assignments-> Pin”标签(或者点击 按钮) ,打开Pin Planner,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图3 验证管脚是否分配正确
方法二:导入source xxx.tcl文件 步骤1:
在QII软件中,使用“Assignments-> Remove Assignments”标签,移除管脚分配内容,以确保此次操作,分配的管脚没有因为覆盖而出现错误的情况。

图4 Remove Assignments

注:在未执行任何管脚分配操作新工程中,可跳过步骤1。
步骤2:
使用记事本或类似软件新建一个tcl文件,按如下格式编写管脚分配内容(不同的开发版,其内容也不同,本文以我使用的DIY_DE2开发板为范例)。

注意关键字set_location_assignment和-to的用法。

图5 pin.tcl
步骤3:
执行pin.tcl

方法1:在QII软件中,使用“View-> Utility Windows-> Tcl Console”标签,打开Quartus II Tcl Console。执行语句:

图6 source pin.tcl

方法2:在QII软件中,使用“Tools-> Tcl Scripts …”标签,打开Tcl Scripts。

图7 Tcl Scripts

选择pin.tcl,选择“Run”标签,执行Tcl文件。
步骤4:
同方法1的步骤3。

三、FPGA管脚分配文件保存方法
使用别人的工程时,有时找不到他的管脚文件,但可以把他已经绑定好的管脚保存下来,输出到文件里。
方法一:
查看引脚绑定情况,quartus-> assignment-> Pins,打开FPGA引脚界面,在这个界面的菜单中可以保存引脚文件为csv格式(表格形式)和tcl格式。

步骤:File-> Export…-> 选择保存名字和保存格式。

方法二:
直接输出管脚配置,assignmengt-> Export assignmengt,可以保存配置为qsf格式,该格式可以用记事本查看,在该文件中同样包含了引脚信息。注意:保存时会在原工程文件夹下新建一个文件夹。

至于元件的其它配置方式,可以在qsf文件和tcl文件中用语句来设置,也可以在Assignment-> device,界面中设置。

加载:
使用已经有的引脚文件时,在选项assignment -> Import assignment,中可以选择要加载的引脚文件。此时,可以加载qsf 和 csv(或txt)文件。

保存的csv(txt)文件、qsf文件和 tcl文件的区别:

csv(txt)文件:包含芯片所有管脚信息,包括分配的和未分配的;

qsf文件:包含管脚分配信息和芯片信息;

tcl文件:只包含已分配管脚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