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电子开关电路设计与原理分析

楼主(2015-06-24):
      某天用万用表的时候,突然很奇怪,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不使用后它就“自我了结”了呢?怎么实现的呢?实验室的福禄克表,不敢擅自拆开,各种软关机电路,就是单片机工作一会后,自动关机了。好灵性和智能。先解决万用表的问题——自动关机电路如下图所示:

其实说白了就是——比较器+ RC定时+三极管开关,R1和C1组成RC定时网络,Q1和Q2组成电子开关。其工作过程是:当把开关S1置于“关”时9V电池对电容C1充电。使得C1两端的电压等于电池电压。当把S1置于“开”时,电容C1接至运放的同相输入端(A),同时也通过R1放电。R2和R5分压得到约1.5V的电压加至运放的反相输入端(B),刚开机时电压A大于B,运放输出高电平。这说使用Q1 和Q2都导通,通过Q2的集电极输出9V电压。万用极工作。

随着C1的不断放电,A的电压不断下降,当A端电压小于B端电压时,运放输出低电平,Q2输出低电平,至于定时的时间,就取决于R1和C1了。其关系为:t=-ln(A/U)RC,其电U为电容的初始电压,A为终止电压。以上电路的值约为14分钟,当把电容换成100uF时约为半小时。看完万用表自我了结电路后,再看看那些好玩的软关机电路。

这个电路稍显复杂,但是原理还是一样的简单,就是电子开关的关断而已。

这个电路就是用MOS管来代替三极管而已,原理一样。不过更精简了。

网友A:
很好支持很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