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的绝对地址及外设寄存器访问

楼主(2015-06-24):
C51:
#define XBYTE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

释:XBYTE被定义成(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
0,0为一个基于寄存器的指针(可理解为:只不过这个指针用一个二进制常量标识,且其指向的内存单元在定义时就以固定为该二进制常量且不可更改.),其存
储内型为2指向xdata,偏移量为0,这样XBYTE成为指向xdata零地址的指针,通过XBYTE[0]可以读写该地址处的数据;同样通过
XBYTE[8000]也可以访问xdata空间绝对地址为8000处的数据。
待证中:通过*XBYTE,*(XBYTE+8000)是否可以对相应地址进行读写?
ARM_ADS:
#define BCFG0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FFE00000))

释:首先0xFFE00000为一个指针没错,且该指针为unsigned
int型指向0xFFE00000内存单元,BCFG0被定义为对该指针做“*”指针运算,这样,BCFG0可理解为对内存单元0xFFE00000进行
标识的一个int32u型普通变量,同过BCFG0可是实现对该寄存器的读写访问。
转载网络上的一些文章:
------------------------------------------------------------------------
理解#define S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F)
这样的定义,总是感觉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终于有了一点点心得,请大虾们多多批砖~~~
   嵌入式系统编程,要求程序员能够利用C语言访问固定的内存地址。既然是个地址,那么按照C语言的语法规则,这个表示地址的量应该是指针类型。所以,知道要访问的内存地址后,比如0x5F,
   第一步是要把它强制转换为指针类型
(unsigned char *)0x5F,AVR的SREG是八位寄存器,所以0x5F强制转换为指向
unsigned char类型。
   volatile(可变的)这个关键字说明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这种“意想不到地改变”,不是由程序去改变,而是由硬件去改变——意想不到。
   第二步,对指针变量解引用,就能操作指针所指向的地址的内容了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F
   第三步,小心地把#define宏中的参数用括号括起来,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define S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F)
    类似的,如果使用一个32位处理器,要对一个32位的内存地址进行访问,可以这样定义#define RAM_ADD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0000555F)
    然后就可以用C语言对这个内存地址进行读写操作了
    读:tmp = RAM_ADDR;
    写:RAM_ADDR = 0x55;
引用 网友A:
AVR 单片机
定义未volatile是因为它的值可能会改变,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改变了;

果在一个循环操作中需要不停地判断一个内存数据,例如要等待SREG的I标志位置位,因为SREG也是映射在SRAM空间,为了加快速度,编译器可能会编
译出这样的代码:把SREG读取到Register中,然后不停地判断Register相应位。而不会再读取SREG,这样当然是不行了,因为程序或其它
事件(中断等)会改变SREG,结果很可能是一个死循环出不来了。如果定义成volatile型变量,编译的代码是这样的:每次要操作一个变量的时候都从
内存中读取一次。
#define SRE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5F) 之后,可以进行如下基本操作,
unsigned char temp,*ptr;
temp=SREG;把SREG值保存到temp中
SREG=temp;把temp的值赋给SREG
ptr = & SREG; 不知对否,大家试一下。
-----------------------------------------------------------------------
对于(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我们分析一下,它是由两部分组成:
1)
(unsigned char *)0x20,0x20只是个值,前面加(unsigned char
*)表示0x20是个地址,而且这个地址类型是unsigned char ,意思是说读写这个地址时,要写进unsigned char
的值,读出也是unsigned char 。
2)volatile,关键字volatile 确保本条指令不会因C
编译器的优化而被省略,且要求每次直接读值。例如用while((unsigned char
*)0x20)时,有时系统可能不真正去读0x20的值,而是用第一次读出的值,如果这样,那这个循环可能是个死循环。用了volatile
则要求每次都去读0x20的实际值。那么(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
是一个固定的指针,是不可变的,不是变
量。而char  *u则是个指针变量。再在前面加"*":*(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则变成了变量(普通的unsigned char变量,不是指针变量),如果#define 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那么与unsigned char i是一样了,只不过前面的i的地址是固定的。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20)可看作是一个普通变量,这个变量有固定的地址,指向0x20。而0x20只是个常量,不是指针更不是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