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1543数模转换驱动程序(C语言版)

楼主(2015-06-24):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sbit TLC1543_CLK=P3^3;         //TLC1543硬件连接
sbit TLC1543_DIN = P3^4;
sbit TLC1543_DOUT= P3^5;
sbit TLC1543_CS = P3^7;
sbit TLC1543_EOC = P3^2;        //这里没用到中断
//*****************************************************************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将一个数num显示到某一位weixuan数码管
//*****************************************************************
void numdis(uchar num,uchar weixuan,uchar brightness )
{
    while(brightness--)P0=num*0x10+weixuan*0x01;
     P0=0xFF;
}
//*****************************************************************
//将读到的温度显示在六个数码管上,只显示整数部分,即显示精度为一度
//*****************************************************************
void display(uint num)
{
    numdis(num/10000,        4,20);
    numdis(num%10000/1000,     3,20);
    numdis(num%1000/100,    2,20);
    numdis(num%100/10,        1,20);
    numdis(num%10,            0,20);

}
uint read1543(uchar channel) //从TLC1543读取采样值,形参channel是采样的通道号
{
    uint  data ad;
    uint  data i;
    uchar data al=0,ah=0;

    TLC1543_CLK = 0;
    TLC1543_CS  = 0;
    for (i=0;i<4;i++) //把通道号打入1543
    {
        TLC1543_DIN=(channel&0x0f);
        TLC1543_CLK=1;
        TLC1543_CLK=0;
        channel<<=1;
    }

    for (i=0;i<6;i++) //填充6个TLC1543_CLK
    {
        TLC1543_CLK=1;
        TLC1543_CLK=0;
    }

    TLC1543_CS=1;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
    TLC1543_CS=0; //等待AD转换
    _nop_();_nop_();_nop_();

    for (i=0;i<2;i++) //取D9,D8
    {
        TLC1543_DOUT=1;
        TLC1543_CLK=1;
        ah<<=1;
        if(TLC1543_DOUT) ah|=0x01;
        TLC1543_CLK=0;
    }

    for (i=0;i<8;i++) //取D7--D0
    {
        TLC1543_DOUT=1;
        TLC1543_CLK=1;
        al<<=1;
        if (TLC1543_DOUT) al|=0x01;
        TLC1543_CLK=0;
    }

    TLC1543_CS=1;
    ad=(uint)ah;
    ad<<=8;
    ad|=(uint)al; //得到AD值
    return (ad);
}
uint volt_convert(uchar channel)
{
    uint temp_volt[4];
    ulong sum_volt=0;
    uchar i;
    for(i=0;i<4;i++)
    {
        temp_volt[i] = read1543(channel);
        sum_volt += temp_volt[i];
    }
    return (((sum_volt/4)*500)/1023);

}
main()
{
    while(1)
    {
        display(volt_convert(2));

    }
}

网友A(2019-08-07):
优秀,前一段时间找了好久,不过很强

网友B(2018-07-23):
收到,很好的资料,学习了